[电路/定理] 滤波电路分析

楼主(2020-04-13):
各位坛友,关于上面这个电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 请问这个滤波器的通带频率是多少?是怎么计算的?

2. 有人说,电路中S1的作用的是调整放大倍数的?请问S1断开的整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S1闭合又是多少?

谢谢了。

网友A:
将这个电路简化:

网友A:
这个放大倍数,是指什么呢,是相对vinput+和vinput-的差值,还是相对vinput+或vinput-
如果放大倍数无法确定,那么如何求频率关系呢?是相对vinput+和vinput-的差值还是vinput+或input-。

这个有点傻眼,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放大倍数,是指什么呢,是相对vinput+和vinput-的差值,还是相对vinput+或vinput-
如果放大倍数无法确 ...

谢谢大神回复。

我想换个问法;
INPUT+是峰峰值1V(-0.5V ~ +0.5V)频率为5KHz的正弦波
INPUT-是峰峰值0.8V(-0.4V ~ +0.4V)频率为5KHz的正弦波

1. OUTPUT输出的波形是什么?
2. 该滤波器电路上下限截止频率是多少?该如何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

我想换个问法;

最好用软件仿真的方式看看幅频响应。
要计算就非常麻烦了,把电容用容抗、电感用感抗,带入到系统,就用基本的“虚短”“虚断”来列等式计算传递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

我想换个问法;

1、我算出来输出要饱和。
2、幅频响应,必须确定输入。这个输出包含,共模和差模信号。
clear all;
clc;
syms z1 z2 z3 vi vo vn vp vip vin s c13 r13 f

pz=@(z1,z2) z1*z2/(z1+z2)
sz=@(z1,z2) z1+z2
VP=vip*z2/(z1+z2)

eq=(vin-vn)/z1-vn/z2-(vn-vo)/z3
VN=solve(eq,vn)
VO=solve(VP-VN,vo)
pretty(VO)

Z1=sz(1/(s*10e-6),39)
Z2=pz(1/s/(470e-12),15000)
Z3=pz(pz(1/s/(150e-12),sz(1/s/(680e-12),100e3)),1e6)
Z1=subs(Z1,s,j*2*pi*5e3)
Z2=subs(Z2,s,j*2*pi*5e3)
Z3=subs(Z3,s,j*2*pi*5e3)
VO=subs(VO,z1,Z1)
VO=subs(VO,z2,Z2)
VO=subs(VO,z3,Z3)
VO=subs(VO,vip,0.5)
VO=subs(VO,vin,0.4)
abs(VO)

网友A:
算出的差值频率响应

网友C:
磁阻不好模拟。

网友A:
你这个是用叠加定理,类似的方法。去分析两路信号,有一定合理性。

网友D(2020-07-01):
学习了,

请问一楼的图是带通滤波器吗?
如果是带通滤波器, fL 和 fH是如何计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请问一楼的图是带通滤波器吗?

你好,我好久没上论坛了。先感谢叶春勇和xch的回复。

@ddayup,这个电路图我也一直看不太懂。

还是等@叶春勇、@xch这些大神来帮你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