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2uf的无极性陶瓷贴片电容,被短路了,真的想不通

楼主(2020-04-13):
今天维修电源板,AC 220V~DC12V 模块 12V输出端并接的22uf 25V 的陶瓷电容竟然短路,分析了一圈,最后问题出现在让人根本想不到的元件上。大家认为这会是什么原因呢?一个陶瓷的电容怎么会短路呢?

@xujihu :如果是晶体管我会考虑击穿,如果是无极性的电容一般很难想到
我都遇到不是一回了 应力吧
击穿了

网友A:
过冲,耐压不够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封装?

网友B:
质量不佳,过程一般是:漏气、受潮、产生放电树结构、击穿、然后短路了(偶尔是开路,大多是绝缘电阻降低)

网友C:
如果买的水货,短路得哭都没眼泪

网友D:
我们用在3.3V上的22uf电容也经常出现短路的情况,三星行货,头疼

网友E:
机械损伤的居多。
通常是生产工艺或结构设计导致。

网友F:
陶瓷电容易裂,从而导致短路.

网友F:
不是陶瓷电容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在加工过程中,或者拧螺丝机械应力导致开裂.

网友G:
大容量表贴瓷介电容容易存在生产缺陷,焊接过程的工艺影响也很重大,甚至在PCB上的布局、走线都有讲究,因为这类电容的内部结构比较脆弱,机械应力、温度形变等都是要非常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陶瓷电容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在加工过程中,或者拧螺丝机械应力导致开裂. ...
表面也看不出裂痕,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H:
最闹心的是电容漏电,短路还好些

网友I:
陶瓷电容,陶瓷呀,很脆的。大封装陶瓷电容我都不敢用,最大1206

网友J:
http://www.mttlab.com/2018/0510/610.html

给你看个真正的分析报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表面也看不出裂痕,应该是质量问题

这种裂痕表面是看不出的,裂痕发生在内部,寄给厂家做个CT就能看到.

网友K:
恐怕和质量有关

网友L:
总有少数次品。
破裂以后,爆离的金属镀膜掉落到缝隙里,导致短路。或许晃一晃,又不短路了

网友M:
钽电容是不是牢靠些?

网友:
引用 网友M:
钽电容是不是牢靠些?

钽电容比之瓷片电容当是更娇嫩些吧。

@123987 :只要别遇上寨寨,从正规经销商处拿货就可以了。
@chunyang :还有一个就是钽电容分极性,这点也是我讨厌它的原因。嘿嘿嘿!
@chunyang :话说前段时间还真用了几个大容量贴片陶瓷电容,货源好像是我随便在淘宝找的,看样子下次还是找某创商城直营的咯。
@mcuisp :货源可靠且正确使用的话,其实陶瓷大容量电容也是可用的,只是要比较小心,别用在热变化及机械形变较严重的场合,毕竟比钽电解便宜很多。
@chunyang :受教了。看来还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呵呵!
@chunyang :谢谢春阳哥,我还以为大容量MLCC牢靠呢,大量使用。看来还是换成钽
若论故障率,钽电解低多了,毕竟大容量陶瓷电容是近年来才有的新器件,而钽电解很古老了,工艺早已成熟。

网友N:
陶瓷电容短路的不少的,属于少见多怪了

网友O:
高压击穿短路(静电,EMI 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O:
高压击穿短路(静电,EMI 等)

静电一般不会搞坏陶瓷电容的。

网友P:
我们并接在24V上的贴片电容也经常出现短路, 搞到现在产品都不敢加了

网友Q:
我的0402的 都能短路 你说厉害吧

网友R:
用过0805的50V 1μ的,挂在24V上,也短路。刷新了我对电容的认知。
之前一直认为贴片的电容就应该跟以前分立的瓷片电容一样,几乎不会出现短路。

网友S:
偶尔碰到过。无物理损伤,却是短路了。这类器件要是在电源线路中,确认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T:
这种是压制的陶瓷电容,容易受外力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S:
偶尔碰到过。无物理损伤,却是短路了。这类器件要是在电源线路中,确认起来比较麻烦 ...

确实是让人头疼

网友U:
工艺管理或者器件本身问题,工艺问题导致的比较多,而且出厂检验不容易发现,引起的原因是应力导致真空破坏进一步潮气进入,漏电流变大进一步造成击穿,也有漏电流很大,但是不击穿。

网友F:
村田的应该好点.

网友V:
我很少碰到陶瓷电容短路,是不是耐压小了 ,换更高的试试

网友W:
陶瓷电容短路并非罕见!

网友W:
导致陶瓷电容短路的原因绝大多数是银离子迁移!

网友W:
这类电容以陶瓷体作介质,覆以银层作电极,银离子的迁移就会令两极间出现短路

网友W:
这就是这类陶瓷电容所特有的故障!

网友W:
故不为绝大多数人所知!

网友W:
即使是1.5V电池供电的低压收音机,陶瓷电容短路的故障也不乏可见,这绝非耐压不够所致,元凶就是其自身电极的银离子发生了迁移导致两报相连导通!

网友W:
特借该坛作此科学普极!

网友G:
银离子迁移并非这类电容特有的故障,是所有陶瓷电容都有的,但发生率远低于大容量表贴陶瓷电容特有的那些问题。

网友X:
内部断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在3.3V上的22uf电容也经常出现短路的情况,三星行货,头疼

在周围并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Z:
质量不佳,过程一般是:漏气、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