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0-04-13):
在串口通信中,发送一个字节,程序中有一句对标志位TXE的判断看是否发送完成,如果TXE=1表示就发送完成了,那我们后续对标志位需要置位吗?怎么没有对标志位置位的语句?

网友A:
具体需要看MCU的型号,有些体系的mcu会自动置位,有些需要手动置位,用位操作指令对相应地址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