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运行中的不规则电流纹波如何整型成方波?

楼主:
这是车窗上升行程中的纹波电流波形,采用示波器检测的。纹波电流幅值800mA,纹波电流频率602.4Hz,工作电流有效值3.67A。目前是想采用纹波电流方式计算车窗运行位置,希望将以下波形转换成方波方便后续检测频率和脉冲个数,请问大家如何转换?
车窗上升行程中的纹波电流波形
Ir:纹波电流幅值800mA
fr:纹波电流频率602.4Hz
Irsm:工作电流有效值3.67A

车窗上升行程中的纹波电流波形

车窗上升行程中的纹波电流波形

网友A(2020-04-14):
如果是我:1.要么从电机驱动板里拉信号采集;2.要么加霍尔采集。直接采电流感觉不靠谱。

网友B:
若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阻力增大,工作电流也会变
还是外部反馈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