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P跳转的问题

楼主(2020-04-13):
今天在stm32f103c8使用IAP时出现了跳转成功但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的问题。经过测试发现是因为在BootLoader中使用了串口1而APP里没使用。想请问一下各位其中的原理?

网友A:
跳转后要重新初始化,不然BootLoader里面初始化的配置依然有效,硬件仍在运行,跳转不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