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MA实现采样数据的直接搬运存储

楼主(2020-04-13):
DMA, AD, ADC, dc, ni
  尝试了下STM32的ADC采样,并利用DMA实现采样数据的直接搬运存储,这样就不用CPU去参与操作了。
  找了不少例子参考,ADC和DMA的设置了解了个大概,并直接利用开发板来做一些实验来验证相关的操作,保证自己对各部分设置的理解。
  我这里用了3路的ADC通道,1路外部变阻器输入,另外两路是内部的温度采样和Vrefint,这样就能组成连续的采样,来测试多通道ADC自动扫描了,ADC分规则转换和注入转换,其实规则转换就是按照既定的设定来顺序转换,而注入转换就是可以在这顺序队列中插队一样,能够提前转换了。
  初始化设置://PC0 FOR ANAGLE SAMPLE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static void Protect_Clk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static void Protect_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 PhaseA_H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TIMER_GPIO_AH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Protect_Adc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3;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TempSensor,2,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Vrefint,3,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external trigger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DIS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tic void Protect_DMA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 (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设置好后测试,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在调变阻器的时候,发现会影响其他2路采样的数据,且数据变化比较大,我就先测试ADC的参考电压即Vref+和Vref-,没发现变化,那采样的初始化是否会有问题,在网上找了不少的资料,都没表明我的设置有问题,不过还是发现了一个不同,就是ADC_sampling_time的时间不同。那么我就把它设置成: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TempSensor,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Vrefint,3,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即最大的采样时间,结果发现确实是这个问题,后来又试了下其他几个采样时间,最短也要ADC_SampleTime_71Cycles5,不然数据都会被影响,大概采样周期不能太短, 不然DMA数据传输可能会被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