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的一些知识

楼主(2020-04-13):
求助各位大佬,突然搞不明白 stm32是32位处理器,是不是内部的内存也是以32位为基础的?就是说我如果存一个8位数据也是用32位存的?

网友A:
32位只是地址,你存8位还是8位,但读写都是使用32位地址访问,并不是使用了32位地址就要占用32位的空间,根据你的数据类型,可以使8位、16位、32位,甚至更多位,比如结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