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定时器问题

楼主(2020-04-13):
(无正文)

网友A:
定时器设置2倍频?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设置2倍频?

是什么意思。

就是变成32MHZ吧?芯片手册上写的HIRC的2倍频 HIRC是16MHZ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变成32MHZ吧?芯片手册上写的HIRC的2倍频 HIRC是16MHZ的

也就是说定时器是32M的频率

如果是51的话
计时值就是
1000*32,,初值就是65536-1000*32 = 0x8300

网友B:
不同的单片机可能不同的算法,先根据频率,分频系数等算出定时器的频率,通过这个频率可以得出定时器每加一的时间,通过这个时间可以算出定时器是否能满足定时要求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定时器是32M的频率

如果是51的话

能解答一下为什么是32*1000吗   12MHZ为什么是直接1000?是因为有分频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解答一下为什么是32*1000吗   12MHZ为什么是直接1000?是因为有分频还是什么原因 ...

标准的51,时钟是12M,定时器时钟其实是12M/12=1M,这是硬件设计的原因,所以计时1MS就是1000VS,就是1000

你现在这个芯片定时器的时钟如果是32M,那当然就是32*1000,当然这是个假设,我并不知道你说的与芯片事实是否相符,对于51来说一般不会设计成这么高的定时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51,时钟是12M,定时器时钟其实是12M/12=1M,这是硬件设计的原因,所以计时1MS就是1000VS,就是100 ...

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