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21 | 使用ADC读取电压值

楼主(2020-04-13):
本篇详细的记录了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L431RCT6的ADC外设,读取DAC输出引脚的电压值。

楼主:
1.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4的开发板(BearPi):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安装好Keil -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
    准备一个串口调试助手,这里我使用的是Serial Port Utility;

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楼主: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串口
小熊派开发板板载ST-Link并且虚拟了一个串口,原理图如下:
这里我将开关拨到AT-MCU模式,使PC的串口与USART1之间连接。

楼主:
接下来开始配置USART1:

楼主:
配置DAC
确定DAC输出通道
查看小熊派E53接口的原理图:

楼主:
配置DAC
选择DAC1,开启输出通道2,配置保持默认即可:

楼主:
配置ADC

知识小卡片 —— ADC

ADC全称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即模拟-数字转换器,可以将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的数字信号,进而使用数字电路进行处理,称之为数字信号处理。

STM32L431xx 系列有 1 个 ADC,ADC 分辨率高达 12 位,每个 ADC 具有多达 20 个的采集
通道,这些通道的 A/D 转换可以单次、连续、扫描或间断模式执行。 ADC 的结果可以左对齐
或右对齐方式存储在 16 位数据寄存器中。

STM32L431 的 ADC 最大的转换速率为 5.33Mhz,也就是转换时间为 0.188us(12 位分辨率
时),ADC 的转换时间与 AHB 总线时钟频率无关。

知识小卡片结束啦~对ADC有没有了解呢?

楼主:
确定ADC通道
查看小熊派E53接口的原理图:

楼主:
配置ADC(单次转换模式)
首先选择ADC1,开启通道3:

楼主:
接下来是对ADC的设置,这里我们保持默认即可:

楼主:
最后设置ADC的转换规则:

其余的一些设置保持默认即可。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L4的最高主频到80M,所以配置PLL,最后使HCLK = 80Mhz即可: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3. 在MDK中编写、编译、下载用户代码
重定向printf( )函数
    参考:【STM32Cube】(八)基于串口发送函数实现printf()。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8342-1-1.html

楼主:
编写读取数据的测试代码
修改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i = 0;
    uint16_t adc_value = 0;
    float vol = 0.0;
    /* USER CODE END 1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DA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AD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DAC Test...\r\n");
    HAL_DAC_Start(&hdac1, DAC_CHANNEL_2);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for(i = 0; i < 4096; i++)
    {
        HAL_DAC_SetValue(&hdac1, DAC_CHANNEL_2, DAC_ALIGN_12B_R, i);
        HAL_Delay(2);
        if(i%1024 == 0)
        {
            /* 使用ADC采样 */
            HAL_ADC_Start(&hadc1);                    //启动ADC单次转换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50);    //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读取ADC转换数据
            vol = ((double)adc_value/4096)*3.3;
            printf("adc_value = %d, vol = %.2fV.\n", adc_value, vol);
        }
    }

    printf("DAC test finish, test again!\r\n");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至此,我们已经学会如何使用ADC读取DAC输出引脚的电压值。

网友A:
电压基准选的什么呀

网友B:
被采样信号频率?

网友C:
应该用的单次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