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点位置的近似求解

楼主(2020-04-13):
我们在前面,花了大量时间讲解,当给定线性时不变电路,如何快速求出其传递函数。
所以如果假设传递函数的一般表达式为:

(这里先假设是3阶的电路,然后扩展到n阶的!)

如果传递函数的一般表达式如上,那么如何求出T(s)的极点或者是P(s)的零点???

不失一般性,假设P(s)的三个极点分别为s1,s2和s3,也就说默认已经归一化了,即a0=1!!!

很明显,另等式两边的s=0,得到a0=1

根据初中所学展开式的特点,也能观察出a1、a2和a3应该为:

如果三个极点之间的位置相隔较远,即:

解上面方程组,可求出各个极点的表达式:

上面结论可扩展到有n个极点的情形,极点的一般表达式为:

楼主:
关于上面计算公式的精度,先看个例子:

三次方程(s+1)^3=0

非常明显,这个方程在s=-1处有三个相同的极点。

但是使用上面的方法,计算出s1=-1/3,s2=-1,s3=-3

结论是:使用si的表达式,计算出各个极点,如果发现极点的位置在3倍之内,就检验出计算结果是错误的了。于是就不能使用这个公式极点的位置,要另寻它法。

网友:
好贴。。。。再深入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