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20-04-13):
大佬们,请问我使用串口2给传感器发送一串数组,然后用串口2接收传感器的数据,再怎么使用串口1发给调试助手呢?

网友A:
将串口2收到的数据存入一个寄存器中,在串口1发送程序中将该寄存器中的数据送入串口1即可。

网友B:
使用的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C:
把串口2接收数据存到数组后,用串口1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