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一招!allegro软件的绝对传输延迟怎么设置?

楼主(2020-04-13):
通常,我们在用allegro软件进行PCB设计后,都需要对一组传输的总线进行时序等长。而在做时序等长的时候,又分为绝对传输延迟与相对传输延迟。

其中,绝对传输延迟,就是信号传输在PCB设计中都有一个走线的长度,我们通过设置这个信号线传输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来实现等长的方法,就称之为绝对传输延迟。一般情况下,如果信号是从一个点传输到另一个点,中间没有任何的串阻和串容,那么,这个绝对传输延迟的方法还是非常有效且直观的。

具体在PCB中设置绝对传输延迟的方法如下所示:

第一步,打开规则管理器,执行菜单命令Setup-Constraints,在下拉菜单中选择Constraint Manager,如下图所示,进入到规则管理器中。

(规则管理器示意图)

第二步,进入规则管理器后,在CM左侧的目录栏中选择Net,在Routing中选择Total Etch Length,如下图所示,设置信号的线的总长度。

(设置绝对长度示意图)

第三步,进入到右边栏,对需要做等长的信号线,创建好Bus后,在Total Etch Length中输入最小值与最大值即可,如下图所示,每一组的信号线都会跟这个对比产生相对应的误差,按这个误差做等长即可。

(设置绝对长度最大值最小值示意图)

第四步,回到PCB界面,如果需要做等长的信号线没有满足最小值或者最大值的要求,通常都会报相对应的DRC错误,用于提醒工程师做等长设计。

上述就是在Allegro软件中如何设置绝对传输延迟的方法解析了,你学会了吗?

**来源:凡亿PCB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请联系删帖,谢谢!

↑↑
扫码关注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