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

楼主(2020-04-13):
请问,
IC卡放到感应范围,rc522读取到IC卡一次数据后,当IC卡不拿出感应范围,就不再读取数据,当IC卡拿出感应范围再放回感应范围,rc522再读取IC卡一次数据,代码怎么写,思路是什么

网友A:
设立一个标志寄存器或标志位,定时扫描卡,有回应则置位标志并读卡。扫描卡仍然是定时,有卡有标志则不进一步读卡,一直到判断出无卡,无卡则复位标志。

网友B:
rc522有个模式可以设置,扫描所有卡和扫描特定范围的卡。后者就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