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_Link出现黄色叹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13):
使用这块开发板安装了Nu-Link_Keil_Driver_V3.02.6990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在Keil5下调试时,不时出现Keil软件死机的现象。

网友A:
换条好一点的线,或不同的usb port试看看。
如果有接hub,看hub是否有提供足够的电源

网友B:
出现感叹号就是检测不到驱动了。

网友C:
没有安装驱动软件啊。

网友C:
你可以手动安装驱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