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如何使用软件中断

楼主(2020-04-13):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GPIO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Structur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99;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TIM_IT_Trigger,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上面是按键中断配置。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初始化配置NVIC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这是串口的中配置。
可是在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按键响应就特别慢。我配置的按键中断优先高于串口发送的中断优先级啊,为什么?
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用按键打断串口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