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部分功能总是多次复位后才好使

楼主(2020-04-13):
原本定义的功能为:使用STM32F103的定时器1输出4路不同占空比的PWM波形,刚下载后程序运行正常,4路都有PWM波。但掉电再次上电后只有第4路有PWM波形,前三路没有,将器件复位(1次或多次)再次运行,前三路才能正常输出,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2020-05-16):
程序哪里BUG吧

网友B:
先怀疑自己程序问题吧。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初始化代理来自哪里,  如果自己写的寄存器操作, 有可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