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开关频率上限有多高?小白容易忽略这两点!

楼主(2020-04-13):
以前那个年代,上大学都是自己攒机装电脑,买CPU先问主频多少Hz……后来买手机也是,先看有几个核,再看主频……所以估计大家也都差不多,都烙下病根儿了。

可是,IGBT是个功率器件,它的开关频率上限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值。我们一般都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首先,开关频率是指IGBT在一秒内开关的次数。而在确定的母线电压和导通电流下,IGBT每次开关都会产生一定的损耗,开通损耗是Eon,关断损耗是Eoff,还有二极管反向恢复也有损耗Erec。

IGBT的开关频率越高,开关次数就越多,损耗功率也就越高。那乘以散热器的热阻后,IGBT的温升也越高。如果温度高到超出了IGBT的上限,那么IGBT就失效了。

但是,损耗是和电压电流成正比的,如下图所示:

所以,假如用一个很大标称电流的IGBT工作在一个较小的电流下,那么,这个大IGBT的开关损耗功率和导通损耗功率就都会减小,而这个大IGBT就更有可能用在更高的开关频率上了。

很多新手都有一个误区,他们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小管子发热小,大管子发热大,你看那大IGBT模块发热功率都上千瓦了,那分离IGBT芯片才几瓦……”

其实这刚好说反了,在同一个电压等级下,同样技术的芯片,标称电流越大的,说明导通电阻越小,因此才能通更大的电流。

总而言之,IGBT的开关频率最高到多少,主要取决于在此工况下IGBT的结温会不会超过上限。只要你有钱,巴菲特都能陪你吃饭。所以只要不惜成本,3300V也能工作在50kHz的硬开关上……你不信?有图有真相:

所以说,别再问IGBT最高开关频率了,只要你有钱,随便超频。

虽然有钱可以为所欲为,但违反物理极限的事情,还是有钱也做不到的。那么,什么是物理极限呢?那就是IGBT的开关速度!

刚才讲过了,开关频率是IGBT在一秒内开关的次数,而且IGBT每个开关周期里还有占空比,比如1kHz开关频率,50%占空比,那么,控制型号发出的方波从开通到关断的时间就是0.5毫秒,如下图所示:

如果你以为发了0.5毫秒的方波,IGBT就能同步开0.5毫秒,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IGBT很迟缓,一般同等技术水平下的IGBT芯片,标称电压越高的IGBT越迟缓。

这个迟缓时间就是开关延迟,定义方法如下图所示:

一般都是关断延迟比开通延迟长,所以在一个半桥上,下桥臂的IGBT在开关状态切换时,需要一个死区时间,就是上下两个IGBT同时处于关断状态;否则就会出现上下桥臂直通短路的情况。

死区时间主要取决于关断延迟比开通延迟长了多少,当然还要有冗余。

一般来说,常见的3300V的IGBT死区时间都在10us以上。

从以上文中的例子来看,50kHz对应的一个周期是20us,假设是半桥DCDC,占空比50%,那么一次开通时间只有10us,再减去10us死区时间,这个IGBT就不用开通了,只能永远保持关断状态。因此这就是IGBT的物理极限,关断延迟和死区时间导致的频率极限。

但是,这个极限比实际应用的开关频率高出很多,因此平时并没有意义去讨论这个问题,除非你真的要用3300V的IGBT工作在50kHz上。在大部分实际应用中,3300V的IGBT开关频率都是1kHz左右,超过2kHz就非常少见了。

最后,我们再举一个实际中会碰到的有参考价值的例子。在高速电机的应用中,假设电机额定转速在10万转以上,一对极,折算成电机驱动频率约为2000Hz,逆变器直流母线电压为600V,额定扭矩对应的线电流有效值约为30A,水冷散热器。

在高速电机应用中,大部分是无刷直流的控制方法,但有些特殊场合为了保证控制精度和扭矩稳定性,需要采用SVPWM的控制方法,这时就需要逆变器具有很高的开关频率了,而且开关频率越高,纹波越小,电机的扭矩就越平稳。

我们假设开关频率不低于30kHz,现在开始选型,根据逆变器的体积和成本考虑,我们先初选FS75R12KT4和FS100R12KT4,标称电流分别为75A和100A的两款三相全桥IGBT模块。

这个封装的IGBT模块,水冷散热器的典型热阻为0.072K/W,进口水温为60°C。在散热条件确定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仿真计算了。

首先把结温上限设为145度,留5度的安全余量。然后可以得到一个结温在145度下,输出电流和开关频率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其中,黑色是100A的模块,红色是75A模块。在30-40kHz的频率区间,100A的模块能比75A的模块多输出约10A的电流有效值。在30A输出电流下,100A模块的开关频率能比75A模块高出15kHz以上。当然,你也可以选个更大的FS150R12KT4,工作到100kHz。不过,这就要考虑一下1200V一般3us的死区时间可能会吃掉一半的PWM波,所以这时候频率又被开关速度给限制了。

最后,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IGBT的频率可以有多高?虽然极限取决于死区时间,但实际中主要还是取决于散热和电流。不提散热和电流张开就问开关频率,这是许多新手小白常犯的错误。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请联系删帖,谢谢!

↑↑
扫码关注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