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跨阻放大器输出带有50Hz干扰

楼主(2020-04-13):
用AD8615搭了一个跨阻放大器将光电二极管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结果电路输出有50Hz工屏干扰,后极再进行放大的话,最后波形会抖得非常厉害。求各位大神帮分析下原因,谢谢。实际应用中,上图中RJ18和C77分别为10M和0.5pF。
这个电路还发现一个问题,RJ18为1M的时候,4脚反向输入端为1.5V=同向输入端,但是RJ18为10M的时候,4脚反向输入端就不跟随同向输入端了,电压变低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zyj9490 :好的,我先加屏蔽试试,电源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sunlinfei :前级放大部分最好用屏BI罩包住。
@sunlinfei :确认电源良好?
@sunlinfei :好办,加屏BI线。外部引入的工频信号。
@zyj9490 :光电二极管一般怎么进行屏蔽啊?
@zyj9490 :光电二极管的头部是放在黑色杯子里的,感觉和光电二极管的引脚长度也有关系,引脚短了50Hz纹波就变小了,但还是有的,然后后极再放大的话就变更大了。
某新人来了
外部感光的吧?在黑箱子里有没有?

网友A:
R40,R43接的V3.0地方加大电容

网友B:
供电电源不良,带进来工频干扰了。
可以这样试试:换电池供电,应当就没有了。

网友C:
RJ18 10MHz?

网友D:
供电电源不良,带进来工频干扰了。

供电电源我测了下纹波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0,R43接的V3.0地方加大电容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我的3V纹波很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光二极管的供电改到运放+in端。再不行就是光源有50HZ信号,就得大幅改电路,如黑线图是交流放大但相位反向 ...

大哥,楼主首贴中的电路图和你的电路图有啥各有啥优缺点呢?
我看两种电路的主要区别是光电二极管的接法不一样。。。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首帖电路对于光电二极管漏电流极易影响直流偏置(即OUT的直流电平),而且沒有高通措施,并且光电二极管极 ...

老师你好,借楼提问两个个问题,多谢!具体请看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是的,沒10M电阻难以保证,电容能否充放电。
2.信号源有串联电阻,是电压放大器。不过电压还是电流放大 ...

非常感谢!
可是第1张图,加了10M电阻以后,光电管的直流成分不是也可以通过运放了吗?怎么实现隔直功能的呢?
另外,关于这个问题,有没有相关的文献或者书籍推荐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首帖电路对于光电二极管漏电流极易影响直流偏置(即OUT的直流电平),而且沒有高通措施,并且光电二极管极 ...

非常感谢,但是对于你给的电路图,还是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见我的图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图,电流I是由光电二极管受光后产生的。按虛短原理A丶B点同电位,但实际元件A丶B点会有失调电压,但不 ...

我的电路还发现一个问题,RJ18为1M的时候,4脚反向输入端为1.5V=同向输入端,但是RJ18为10M的时候,4脚反向输入端就不跟随同向输入端了,电压变低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图,电流I是由光电二极管受光后产生的。按虛短原理A丶B点同电位,但实际元件A丶B点会有失调电压,但不 ...

但是有光电流之后,C点的电位Vc=VA-R*I*Sinwt,(R=10M,I*Sinwt为光电流),所以此时C点电位有可能小于B点电位,当C点电位小于B点电位的时候,光电二极管不就是处于正向偏置状态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腦筋打结了。光电二极管是发电元件,产生出电流。现在我用电池和三颗电阻來比譬。电池有正、负极,以俗电 ...

你这个比喻形象,我把光电二极管在“像电瓶车一样充电时”也当成普通二极管用了。。。
话说光电二极管能当成普通二极管用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腦筋打结了。光电二极管是发电元件,产生出电流。现在我用电池和三颗电阻來比譬。电池有正、负极,以俗电 ...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说VB>VC>VA,这个时候运放两端的电压不是不相等了吗?如果 这样的话,运放不就工作在饱和区了吗??谢谢!

网友G:
本来想进来好好看看的,就是好奇,为何LZ贴的文字说明,这个底色和颜色,大家能看清吗?
进来看看,啥也不想看了,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