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没有做 镜子灯的触摸MCU和单触摸芯片型号推荐的,感应...

楼主(2020-04-13):
又没有做 镜子灯的触摸MCU和单触摸芯片型号推荐的,感应距离有20mm左右,中间介质有亚克力,玻璃

网友A:
这个距离要求有点高啊,不过大部分支持触摸的MCU都可以做到,可以参考Attiny1614或PIC16F18425,这两个系列都有不同Flash/RAM/PIN的配置,相对成本比较低。

网友B:
赛元的触摸可以做到,需要根据触摸面积调试。已有终端浴镜灯项目量产, SC92F8363BM28U 。我是赛元代理 李先生 15999923275

网友C:
楼主好!  CMS69T52  SOP8 带两路PWM输出,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芯旺微,触摸芯片已经在小米床头灯上量产大批出货。

网友E:
是那种直播的时候用的吗

网友F:
触摸按键电路

网友G:
触摸镜子灯IC方案

网友H:
做带触摸开关的智能镜子?

网友I:
智能触摸调光有过

网友J:
用MCU普通IO口实现触摸

网友K:
是集成在mcu上吗

网友L:
20mm作用够呛的

网友M:
无极调光+调色温触摸台灯MCU方案

网友G:
PIC16LF1554/9

网友H:
没有研究过的。

网友F:
有很多的触摸设计的。

网友I:
无极调光台灯方案

网友E:
看着那种直播灯不一样的

网友N:
期待楼主的产品分享了。

网友M:
网上有这个方案的。

网友L:
现在都是很薄的。

网友K:
单独的触摸操作不行吗

网友J:
网上有很多的电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