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2评测】MSP432P401R简单评测

楼主(2020-04-14):
1、快递是昨天收到的,但是我们昨天没有上班,所以就让他周一也就是今天来派送的。外包装是红色的,整体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2、快递包装里有一个@21ic小喇叭 的信,不写评测的话,小喇叭会小小的打扰你一下,哈哈。

3、盒子里有一个快速入门指南。

4、这是拆开包装后开发板的主体。

5、开发板的背面是白色的,上面有他的型号,

6、这里是芯片。

7、这是外包装盒还蛮好看的,上面有写产品的型号。

8、这是简单的引脚介绍。

9、这个是整体的包装盒里面的东西,有一根数据线,还有一个防静电包装的开发板。

10、这里是给开发板供电的USB口,它可以给开发板下载程序。

11、在板子中间有一排跳线。

主要功能如下,我做了简单的介绍,大家可以看一下。

12、EnergyTrace™技术是一种基于能源的代码分析工具,可测量和显示应用程序的能源状况,并有助于对其进行优化以实现超低功耗。具有内置EnergyTrace + [CPU状态](或简称为EnergyTrace +)技术的MSP432器件允许在执行用户程序代码时实时监视内部器件状态。LaunchPad开发套件MSP432P401R器件+ XDS110-ET调试探针支持EnergyTrace +技术。EnergyTrace技术是TI Code Composer Studio IDE的一部分。在应用程序调试期间,其他窗口可用于EnergyTrace技术。

13、开始调试会话将打开EnergyTrace技术窗口。这些窗口显示能量,功率,分布图和状态,以使用户可以全面了解其应用程序的能量分布图。
    这些数据可以让用户可以准确查看其应用中的能源消耗位置和消耗方式。可以快速进行能量优化,以实现最低功耗。在LaunchPad开发套件上,EnergyTrace技术测量进入LaunchPad开发套件目标侧的电流。这包括已插入的所有BoosterPack插件模块,以及连接到3V3电源轨的任何其他部件。

    14、开发板可适应各种供电方式,包括通过板载XDS110-ET以及来自外部电源或BoosterPack插件模块的供电方式。15、最常见的是从USB通过XDS110-ET调试探针。这样可以通过USB提供5V电源,并将该电源轨调节至3.3V,以用于XDS110-ET操作和将3.3V连接到LaunchPad开发套件的目标。XDS110-ET的电源由隔离块3V3跳线控制,请确保已连接此跳线,以将电源提供给目标MCU。在正常操作下,XDS110-ET上的LDO可以向目标侧提供高达500mA的电流,包括插入的任何BoosterPack插件模块。但是,在调试和使用EnergyTrace时,此电流限制为75总mA。使用EnergyTrace时,要注意限制。

16、接头板上的接头连接器J6可直接提供外部电源。提供外部电源时MSP432P401R的电压工作范围为1.62V至3.7V。

  17、要测量开发板的电流消耗,使用跳线隔离模块上的3V3跳线。
    如果要测量超低功率,按照下列步骤:卸下隔离块中的3V3跳线,并在此跳线上连接一个电流表。考虑反向通道UART和连接到MSP432P401R的任何电路对电流消耗的影响。如有可能,请在隔离块处断开它们的连接,或者至少在最终测量中考虑其电流吸收和源出能力。确保没有浮动输入I/O。这些会导致不必要的额外电流消耗。每个I/O应该被驱逐出去,或者如果是输入,则应被拉高或驱动为高电平或低电平。开始执行目标。测量电流。如果电流水平波动,则可能难以获得稳定的测量值。测量静态状态更容易。

18、    开发板自带一个演示程序,RGBLED2以1Hz的速度闪烁红色。可以以恒定的速率反复轻按开关S1以设置LED2的闪烁频率。开关S2使LED2在四种不同的颜色设置之间循环:红色,绿色,蓝色和随机RGB颜色。每种颜色设置都保留自己的闪烁频率。
    演示程序,允许用户设置RGBLED的颜色和闪烁速率。使用随附的USB电缆将LaunchPad开发套件连接到计算机。可以使用TIResourceExplorer在CCS中打开即用型GUI:软件>SimpleLinkMSP432SDK>开发工具>MSP-EXP432P401R>演示>outOfBox_msp432p401r,并启动即用即用体验GUI。

19、 BOOSTXL-K350QVG-S1图形库示例
    SimpleLinkMSP432SDK中提供了软件。该演示演示了如何在带有Kentec显示屏的项目中使用MSP图形库或“grlib”。如何启用触摸屏,创建按钮以及如何使用包括颜色和图像的图形基元。程序从校准触摸屏开始。有一个例程可以检测四个角坐标,以确定是否形成了合格的矩形边界。如果校准不正确,屏幕上会显示一条消息,指示校准失败。成功后,校准将为程序其余部分中的所有按钮按下。
    下一步是选择程序的模式:显示基元或图像。每种模式都可以简单地循环显示,而无需用户干预来演示显示器的功能。在图形基元模式下,显示以下基元:
    像素
    线数
    界
    长方形
    文本

图像模式显示一些压缩和未压缩的不同图像的绘制。图像压缩可能会对简单图像的绘制速度产生很大影响。要使用MSP图形库绘制图像,必须首先将其转换为正确的文件格式。这些文件可以由grlib附带的ImageReformer工具生成。从grlib文件夹或直接从TIResourceExplorer启动该工具。
    文件路径:<grlib root>\utils\image-reformer\imagereformer.exe
    使用ImageReformer工具可以导入图像并将其输出到grlib特定的文件中,以添加到grlib项目中。ImageReformer不会处理任何图像(例如颜色修改,旋转或裁切),必须先进行任何图像处理,然后才能导入ImageReformer工具。

网友A:
哈哈谢谢大大分享,奖励您500家园币,后续如果还有评测,我给您寄礼品~

网友B:
收到开发板的图片看起来挺不错,脚位标的 比较方便的。

网友C:
应该大力推广一下MSP430了

网友D:
现在还有申请活动吗

网友E: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F:
ti电路板的外壳好像没变化过

网友G:
开箱介绍的很是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