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选择内部低频RC运行,电流怎么还有400uA?

楼主(2020-04-13):
ML51选择内部低频RC运行,电流怎么还有400uA?板子上只 焊接了一个芯片和退耦电容,没有其它外围元件了

网友A:
代码应该没有低功耗啊,看官方的说明

网友B:
看看手册上有没有将低功耗的注意事项。

网友B:
官网连中文手册都不提供了。

网友C:
進省電之前,先把bod關閉,再把所有gpio設成quasi mode,輸出low.
这有测试代码。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L51_BSP_KEIL/blob/master/SampleCode/RegBased/GPIO_PowerDown_BODdisable/GPI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