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选择内部低频RC运行,电流怎么还有400uA?

楼主(2020-04-13):
ML51选择内部低频RC运行,电流怎么还有400uA?板子上只 焊接了一个芯片和退耦电容,没有其它外围元件了

网友A:
進省電之前,先把lvr, por關閉,再把所有gpio設成quasi mode,輸出high.

网友B(点评):
请教大神哥,为什么是输出high ?_? 不是输出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省電之前,先把lvr, por關閉,再把所有gpio設成quasi mode,輸出high.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C:
GPIO的模式设置不对电流很大的。低功耗要处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