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pga 设计运动控制卡

楼主(2020-04-13):
stm32&fpga 设计运动控制卡

网友A:
这个淘宝有成品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淘宝有成品板吗?

不一定有的!

楼主:
    主站可选择带有标准以太网卡的普通PC,IPC或嵌入式PC等,安装Windows
或Linux等操作系统,运行主站协议栈,维护EtherCAT通信,完成逻辑控制、运
动控制、人机交互等任务。
    从站可以是通用I/O口从站、信号采集从站及驱动器等任何支持EtherCAT总
线接口的从站设备。考虑到一般的伺服或步进电机驱动器都采用脉冲信号输入,
带有EtherCAT总线接口的伺服驱动器较少且价格较高,为提高本系统兼容性、
应用范围,本文自行设计了6轴运动控制板从站,应用层采用CANopen over
EtherCAT中的CiA402协议在主站中映射成6个CiA402轴,硬件上提供脉冲信
号接口及编码器反馈接口,主站通过6轴运动控制板从站即可控制6台采用脉冲
信号输入的普通伺服或步进电机驱动器。考虑到485总线在工控行业的广泛应用,
运动控制板提供了485总线接口,可以通过此接口连接触摸屏作为分布式人机界
面或其他485总线设备。此外,还提供一定的通用I/O接口,用于逻辑控制。

网友A:
倍福的概念吧!

楼主:
      C1)开放性、兼容性:本系统采用标准化设计,各部分支持应用最广泛的国
际标准,从主站设备到从站设备到驱动器及触摸屏等均采用标准协议通信,各类
设备都有广泛的相互兼容的供应商选择。
      C2)高性能:得益于EtherCAT总线100Mbit/s的高通信速率、高精度的分
布时钟、及系统的开放性,可选用高性能的主从站设备实现优于100us的轴同步
周期,并且主站集中控制的方式可对各轴动态性能的差异进行补偿,进一步提高
各轴之间的同步性。
      C3)易扩展:对于大规模的应用,EtherCAT总线理论上可连接65535个从
站,因此控制规模几乎不受限制,可以无限扩充。
    C4)便于开发:主站采用TwinCAT或CoDeSys,可通过IEC61131-3标准语
言编程。
      CS)可裁剪:对于简单的应用,可以自由减小控制规模,降低成本。如采用
低成本嵌入式PC做主站,连接少量从站,用以完成轴数少,流程简单的控制任
务;或不采用EtherCAT总线,组成如2.1.2小结所述的以触摸屏和运动控制板为
主,之间通过485总线通信的485总线多轴运动控制系统,来完成一些对轴的同
步性要求不高的控制任务。

楼主:
    如图2.2
为控制网络,
所示为RS485总线多轴运动控制系统结构图,系统采用485总线做
通过触摸屏完成人机交互以及做485通信的主站,
EtherCAT主站,6轴运动控制板也不需要EtherCAT通信接口
本。
整套系统不需要
显著降低系统成
    这种系统结构下各轴的轨迹规划、加减速控制、逻辑控制等任务由运动控制
板完成,触摸屏通过485控制网络与Modbus协议与各从站通信,完成人机交互、
监控从站状态、发送控制命令等任务。

楼主:
    为实现运动控制系统总体方案设计的功能,运动控制卡需具备以下功能:
      C 1) EtherCAT总线通信功能,作为EtherCAT从站与主站通信,同时为了系
统配置灵活性,EtherCAT总线通信功能作为独立的可选功能;
      C 2 ) 485总线通信功能,通过Modbus协议与触摸屏等设备通信;
      C3)运动控制功能,运动控制卡能够同时控制6个轴的运动,对轴进行加减
速规划,采用脉冲的方式控制6个伺服或步进电机,最大脉冲速度不小于4MHz,
并能够接收不小于4MHz的高速位置反馈信号,以及控制电机使能、接收报警等;
      C4)通用I/O功能,I/O口为自动化控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功能。

网友A:
倍福 发明的这个协议吧?逐渐成为了行业标准了啊!

网友B:
学习学习!貌似这个和 蓝色CD发布的那个有一些类似!

楼主:
根据运动控制板功能目标,设计了如图2.3所示的运动控制板架构
片采用ARM+FPGA的方案,ARM和FPGA
针对AR1Vl和FPGA各自的特点进行功能划分
间采用FSMC并行总线通信
主控芯
  以下
    AR1Vl芯片做为运动控制板的主控制器件,负责通过EtherCAT总线或485总
线与上位机通信,对CiA402协议及Modbus协议进行解析;通过F SMC总线接
口与FPGA通信,将解析后的上位机传来的控制命令及数据发送给FPGA并读取
FPGA的反馈数据;通过IIC总线将运动控制板的参数信息保存到外部EEPROM
芯片中,并在上电时读取参数并对运动控制板进行配置。
    FPGA芯片作为ARM芯片的从设备,主要完成运动控制、I/O控制以及与
ARM通信任务。运动控制包括轴状态控制、加减速控制、脉冲量输出、接收编
码器反馈数据、回零控制等;I/O控制包括对输入I/O进行数字滤波、通过串行数
据扩展输入I/O的LED指示、I/O输出等;与ARM通信任务主要是将FSMC接
口接收的命令及数据输送给各模块以及采集各模块的反馈信号供ARM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貌似这个和 蓝色CD发布的那个有一些类似!

是啊。。。他的那个构架还是非常经典的构架!DSP+FPGA 创龙的板子可以看看!设计的很好啊!

网友B:
经典架构啊!

楼主:
    图3.19所示为MOS管高速输出电路,MOS管SI4401为P沟道,漏极源极
之间最大电压为一40V,最小导通栅源电压4.5V,负载电流一8.7A,为保证可靠性,
降低MOS管发热,实际使用时留有较大余量,限制每个高速输出通道最大负载
电流为3A,并在输出端串接3A自恢复保险丝。
    图3.19中GND4由图3.20所示MOS管高速输出电路电源产生,SL+和SM
间由外部输入24V直流电源,SM经过保护电路和滤波电路后输入负压三段稳压
器79M05中,79M05输出端信号GND4为比SL+低SV的负压。
    当输出信号OUTPUTO有效时,光藕导通,光藕输出端OUT2被拉低到GND4 ,
PNP放大三极管导通,MOS管栅极电位被拉到GND4与源极电位SL+之间产生
-SV的电压差,MOS导通,Output 00相对SM输出24V电压。

楼主:
一起学习学习!感觉这个设计 真的非常的棒!!!

楼主:
未完待续!!!

网友C:
什么叫运动控制卡呢

网友D:
长知识了 谢谢

网友E(2020-07-17):
低成本低难度运动控制芯片与模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