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有没有办法删除铺铜的局部小块?

楼主(2020-04-13):
一块画好的PCB板,里面有大块的铺铜,现在需要删除大块中的一小块部分,不想重新铺铜,重新铺的话要改的地方很多,只想删除局部的一小块,不影响其它部分,有没有这个功能?该如何操作?

网友A(2020-07-08):
place  覆铜下面有个polygon cutout,可以扣一块出来,好处就是可以多边形。或者放一块铜皮属性为keep out 然后覆铜完后把它删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ace  覆铜下面有个polygon cutout,可以扣一块出来,好处就是可以多边形。或者放一块铜皮属性为keep out  ...

只是楼主不想重新覆铜,所以你的方法不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