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的参数——E系列

楼主(2020-04-14):
凡实际用过元器件的都该知道其相应的参数系列,譬如E24。

这里,给个相关简要说明。

楼主:
E6、E12、E24、E48、E96、E192系列简要说明

“E”表示“指数间距”。

在上个世纪的电子管时代,电子元器件厂商为了便于元件的大规模生产以及相关规格的管理和选用且符合标准化的要求,同时也为了使元器件的规格不致太多,协商采用了统一的标准组成元件的参数数值。它的基础是宽容一定的误差,并以指数间距为标准规格。

这种标准已在国际上广泛采用,这些系列的数值(譬如阻值)就叫做元器件的标称值

相关元器件标称值分为E6、E12、E24、E48、E96、E192六大系列,分别适用于允许偏差为±20%、±10%、±5%、±2%、±1%和±0.5%的元器件。其中E24系列为常用系列,E48、E96、E192系列为较高和高精密系列。

E6系列对应允许偏差为±20%,具体查看E6系列元器件规格表。
E12系列对应允许偏差为±10%,具体查看E12系列元器件规格表。
E24系列对应允许偏差为±5%,具体查看E24系列元器件规格表。
E48系列对应允许偏差为±2%,具体查看E48系列元器件规格表。
E96系列对应允许偏差为±1%,具体查看E96系列元器件规格表。
E192系列对应允许偏差为±0.5%,具体查看E192系列元器件规格表。

E6系列的误差非常大,规定了六个基本数:1.0、1.5、2.2、3.3、4.7、6.8。几乎不用于电阻。

E12系列的误差较大,规定了12个基本数:1.0、1.2、1.5、1.8 、2.2 、2.7 、3.3 、3.9 、4.7 、5.6 、6.8 、8.2。

E24系列的误差适中,规定了24个基本数:1.0、1.1、 1.2 、1.3 、1.5 、1.6 、1.8 、2.0 、2.2、...、9.1 。此类规格在电阻中最为常用。

E48系列的误差较低,规定了48个基本数:1.00、1.05、1.10、1.15、1.21、1.27、...、9.53。此类规格在电阻中也相当常用。

......

楼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标称值只是个“标称”,元器件的实际参数数值必须考虑其误差所致偏差

网友A:
身边一线搬砖工基本没人用E24,E48,原因不和LZ傻,X说。。。

HWM
搬砖工完全可能不用。严格意义上说,完全可能不知道。

网友B:
H大师又闹低级笑话了。

本人在5年前就发现个秘密:H同志很多东西都不懂,都是现场百度搜索,然后复制粘贴到论坛的!

这个秘密发现了几十次。

有一次就传输线变压器问题开始滔滔不绝,我用百度一搜,果然帖子里的内容是百度第一页就有的。他刚扯了一半,我就把整篇论文传了上来,当时气氛老尴尬了。

关于本贴,楼主明显是又百度了一把,然后复制粘贴,然后是老习惯,说别人这也不懂,那也不如他。

HWM
这个内容有问题吗?

网友B:
闹笑话的地方在于:跑百度上抄东西,不管是对是错,都是来者不拒,照抄不误!

那个是E是"指数间距"的缩写吗?

网友B:
所以我N年前给此人起个外号【百度圣手】:

受这类人影响,真的有网友以为什么都不用学了,不会的东西就百度搜。
侃单片机论坛有个人求职时,就是这么干,这么说的,人家老板说我们公司不能连接外网百度,,,
然后那个网友就非常想不通了

还有少数人,讥笑人家公司不能上网百度了

上网百度是可以的,下载datasheet之类的,但是不能什么东西都指望百度!

网友B:
当年讨论传输线变压器时候的尴尬

帖子地址:

看图识字——TLT

https://bbs.21ic.com/icview-1277800-1-1.html

H同志的习惯非常稳定:不懂就百度,而且跑百度搜索结果第一页中,100%能找打大师帖子的内容

网友B:
我说过多次,现在网落是言论自游-----不管有没有资质的人,都可以上网讨论学术问题。

这根本不是什么好事,学术问题需要引导,需要有所制约,否则会垃圾泛滥。

本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也不知是什么人,在百度文库上上传了个文档,然后HWM大师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复制粘贴过来了:

也不动脑想想:电子管时代是1950年之前,而E系列电阻标准是IEC 63:1963,这怎么能叫电子管时代????

而且在在这个IEC63标准出来之前,就已经有了各种标准,例如精密薄膜电阻:

也就是说,这个标准出来之前,不是混乱的状态,人家也有标准。
而且把上个世纪上半叶的电阻标准,和现在E系列标准作比对,会发现两者是一致的:

网友B:
关于2楼文字的源头,我根据时间顺序查找来源。

最早的源头,好像是CSDN上的:

网友A:
要笑出内伤来了,,,嗯,一线搬砖工完全不知道。。。
哈哈哈哈,太T,M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笑出内伤来了,,,嗯,一线搬砖工完全不知道。。。
哈哈哈哈,太T,M逗了 ...

     这老头是教书和抄书的,根本不是设计人员,所以不知道搬砖是什么梗

网友D:
有本书上说这种方式不管做出来的零件是多少,都在系列内,没有废品。那本书不知道放哪里了。例如5.1  ±5%,5.1*1.05=5.355,而5.6*0.95=5.32,相互xie接,不管多少都是合格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本书上说这种方式不管做出来的零件是多少,都在系列内,没有废品。那本书不知道放哪里了。例如5.1  ±5% ...

10^(1/24)-1=0.1006941712522095691624196247996‬...,约10%(也即±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笑出内伤来了,,,嗯,一线搬砖工完全不知道。。。
哈哈哈哈,太T,M逗了 ...

关于电阻的精度问题,我估计任何一个电工都知道。
因为商城上卖电阻的都必须标出来。

这个百度圣手经常拿些常识出来,说你这个不懂吧,那个不知道吧,真让人无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笑出内伤来了,,,嗯,一线搬砖工完全不知道。。。
哈哈哈哈,太T,M逗了 ...

贴吧里总会有很多人装大尾巴狼。在卖弄自己的学识,误导别人,这些人比现实中所谓的专家更坑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本书上说这种方式不管做出来的零件是多少,都在系列内,没有废品。那本书不知道放哪里了。例如5.1  ±5% ...

5.6*0.95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1/24)-1=0.1006941712522095691624196247996‬...,约10%(也即±5%)。

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要取24个阻值,原来是和5%相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6*0.95是什么意思?

5.1上面不是5.6嘛,乘0.95是5.6的下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5.1上面不是5.6嘛,乘0.95是5.6的下限

这些都是元器件厂家主导,使用方参与制定的,都是为了方便使用,方便生产的,两头兼顾。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些都是元器件厂家主导,使用方参与制定的,都是为了方便使用,方便生产的,两头兼顾。 ...

系列是系列,但是实际用却不是都常用,例如4.7, 5.1都常用4.3, 6.2就少一些,7.5, 9.1更少。
如果订8.2的,实际下来有的零件会落入7.5或9.1,这样就可能卖不掉。刻槽修正阻值能那么精确吗?如果能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另外1%的是直接做出来的还是从5%里面挑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系列是系列,但是实际用却不是都常用,例如4.7, 5.1都常用4.3, 6.2就少一些,7.5, 9.1更少。
如果订8.2 ...

精度要考虑温度系数的,挑出来的满足温度变化要求的和其他要求的可以晋级,不然不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精度要考虑温度系数的,挑出来的满足温度变化要求的和其他要求的可以晋级,不然不算。 ...

不符合精度要求的,可以降级使用。

网友G:
我好可怜备的e6电阻。

网友H:
电阻值系列化,是基于工业生产标准化的需求和内容而生。而E系列的设计,则是基于科学的数学算计。对于电路工程师更乐于大众化选用,大多元件厂也不是全系列生产。例如工程师常用1,1.2,1.5,1.8,2.2...5%,E6E12系列值+对应高两级精度商品则更容易获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一家独大,其他PCB厂家要扛不住了吧?
尤其是5元打板,持续这么久,日子没法过了。 ...

放心,嘉立创有嘉立创的优势,我司有我司的优势,嘉立创的快是大家认可的,打样可以,批量不行,层数最多6L,货款需要预付款,几十到几百元的pcb费用,检测报告没有,售后没有专人处理,嘉立创觉得我已经很便宜,哪有那么多售后服务。我司通孔30L,HDI 三阶。 最小线宽线距  3/3mil,最小孔径 机械,0.15mm ,激光  ,0.10mm  ,最大尺寸  600*1100mm  ,最小尺寸,10*10mm   ,最大铜厚 ,6OZ, 板厚  ,0.2-6mm  我司可以做样板多品种,也可以做中大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放心,嘉立创有嘉立创的优势,我司有我司的优势,嘉立创的快是大家认可的,打样可以,批量不行,层数最多 ...

有几家需要用6层以上的电路板的?
批量质量还是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