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话题】为什么5号电池没有被淘汰?有奖

楼主:
恭喜:@wangkuo0203   获得论坛送出的小礼物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格式如下:5号电池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获奖用户保留2周(2020年4月15日 至 2020年4月28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大家好,如题,为什么相对7号电池来说,5号电池没有被淘汰?为什么有些工程师不采用体积小的7号电池呢?

欢迎大家从电池的优缺点、市场情况、个人使用经验等角度进行讨论

本话题结束后,将于2020年4月15日,选出1位获奖用户,获得论坛送出的小礼物~

网友A(点评):
多大的电池都有它的用处吧,容量不一样

网友A(2020-04-14):
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几号的电池都有它的用处

网友B:
目前市场上最常用的,就是5号和7号电池,都是必需品,很多电子产品都能用到,5号的比如用在居民家里墙上的大钟等等。虽然7号因为体积小用的场合更多。

网友C:
不可能的  航车无线遥控器和家电遥控器当中均能看到其应用   还有镍氢/镍铬充电电池也几乎是5号的

网友D:
事实上从1到7号电池都有,5号和7号又叫AA和AAA。我们公司专业做电池。

网友E:
存在即合理,市场有需要就不会淘汰。钮扣电池,铅酸电池,锂电池未来会长期并存,不会谁淘汰谁,也不会一个型号淘汰另一个型号,各自的使用场景不同。

网友F:
体积小的7号电池是不是比体积大的5号电池的容量小呢?

网友G:
容量不同,根据产品尺寸大小可以选择,大尺寸的用容量更大的5号不是更好。

网友H:
感觉5号体积大一点,电量更多吧,另外还有很多不同型号的纽扣电池,应用场合不一样吧,有很多地方需要用,没有淘汰说明还有市场

网友I:
没有淘汰的原因是市场需要。
跟7号比起来,5号容量大,同倍率的情况下提供的最大电流也大,所以5号适用的地方7号未必能用;
缺点嘛,就是体积和重量了,然而一般用干电池的场合对重量要求不大,某些情况重量大反而沉甸甸的有质感..

网友J:
因为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用到

网友K:
5号电池属于标准电池,它的电量和输出电流介于1号电池和7号电池间,而且体积较小适中。

网友L:
不说性能很渣的普通电池,仅说常用的高容量碱性电池(不少电池标高容量,却不是碱性的,它在骗人),同为某大厂 0汞 碱性电池, 5号 容量约 2.6Ah,7号 约 0.8Ah,商店零售价钱都是 ¥2.50 一粒, 都说一分钱一分货,但这个差别太离谱了,有几个经常需要换电池的用户会高兴?
一个为型号尺寸为 LR06,一个为LR03,看起来半径差一倍,但LR06 也只比手指头粗一点,其实LR03减小的只有一点点差别,相对与电器、设备的厚度,基本无关痛痒

网友M:
市场需要。7号电池代替不了5号电池,各有优缺点吧。

网友N:
5号,7号电池的安时数----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有太多的小家电,玩具还在用着5号电池,所以市场不会消失.

网友O:
5号电池一般都是1600毫安小时以上;
7号电池一般不超过900毫安小时 。

比如:用5号电池用在瞬时耗电较大的遥控车里,
          用7号电池用在瞬时耗电较少的石英钟上。

网友P:
因为有性价比的替代品,所以淘汰

网友Q:
以前无线鼠标使用的是很小的那种,里面是7号电池,用不到一个月就没电了,
现在这个无线鼠标使用的是5号电池,每次都能用3个月,我觉得这就是它存在的价值——用于对尺寸要求不敏感的地方。
说到这,看我家燃气灶中用到的是1号电池,我觉得要是用7号电池,估计妈妈会烦死。。。。。

网友R:
7号电池也叫AAA电池,大约尺寸为直径10mm,高度44mm,常用于体积较小,耗电量不太高的电子产品、小型玩具及一些家电的遥控器。5号电池也叫AA电池,大约尺寸为直径14mm,高度49mm,容量大体积合适,因此在很多小电器和数码产品中广泛使用。其实除了7号电池、5号电池外,还有1号电池,老式的手电筒有用到。
常见的碱性电池如南孚、金霸王等5号和7号电压均为1.5V,容量5号约为2400mAh,也叫LR06,7号约为1300mAh,也叫LR03。其实这个就和我们SMD电阻类似,由于功率大小的不同,常用有0603,0805,1206等不同型号。
5号电池现在看来应该不会被淘汰,像玩具车等等,体积容量比较合适,但不过有些使用场合变少了,一方面由于电子产品趋向小型化,节能化,被7号电池取代,还有直接内置锂电池,既方便又环保。

网友S:
    1、有点记不清这个5号电池和7号电池哪个大哪个小了,因为家里常备这个5号电池和7号电池,京东买了三盒,这个5号电池和7号电池主要用在家里的各类遥控器上,像空调遥控器,电视遥控器,还有智能锁上面。
    2、有些元件需要输出电压低,有些元件需要输出电压高,如果都统一了,需要小电流的元件用了大电压的电池,会造成元件的损坏;
    4、需要大电流的元件用了小电压的电池,不能正常工作,所以电池的应用也不同。
    5、比如玩具、收音机这类耗电量大、体积也大的,就需要5号电池,这样会更耐用;而遥控器这类用电量更小,体积控制可以更小的设备,那么就可以用到7号电池。
    6、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体积和用电量上。如果你的产品需要的用电量比较大的话,那就用7号电池,如果说你的产品需要低功耗,体积小超长续航的话,那就用5号电池,这点没什么好争议的,相对于锂电池来说,7号和5号电池,产品线比较早,应用比较广泛,很多老旧电器上都是用的7号或5号电池。
    7、关于市场情况的话,这两天去平常的生活观察,7号电池和5号电池这种碳性和碱性电池的话,各个商店或者小商铺里都有出售,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买到,这就是市场优势,场站立刻你想买的话,在哪里都能买到,可以很方便的给电器供电,如果说你查你身边有一个电子产品,你想给他供电使用的话,5号电池和7号电池可以很方便的进行购买,我至于是5号电池还是7号电池,那就要看产品的用途了,就像上面说的,用电量大就用7号电池,低功耗的产品就用5号电池,这是最主要的区别,这就造成了7号5号电池没有被7号电池淘汰,
    8、从个人使用经验来说,现在家里的遥控器上多数都是5号这种小的电池,而且用的话也是经常一年或者是半年就需要换电池,我家只有智能锁上面需要,7号这种电池,通常话也是一年一换,有时候觉得买电池太过麻烦,就在家里存了一盒子。
    9、所以还是体积和容量确定了你是在电子产品上用5号电池还是7号电池。

网友T:
5号电池虽然体积大,但容量也大了。在不要求体积的应用场合,5号电池可能会比7号电池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淘汰的原因是市场需要。
跟7号比起来,5号容量大,同倍率的情况下提供的最大电流也大,所以5号适用的地 ...

恭喜您获得论坛送出的小礼物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格式如下:5号电池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获奖用户保留2周(2020年4月15日 至 2020年4月28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网友I:
嘻嘻嘻嘻嘻嘻 意外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