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值”...

楼主(2020-04-14):
元器件在某个系列中的具体“定位”通常是采用其标称值来表征,而考虑各种误差因素其实际参数会有偏差(统计意义上满足一定的概率分布)。这些常识,作为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是必须知道的。

楼主:
下面看看一个帖子:

E24系列电阻的最合适电阻选取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0838-1-1.html

上面引帖中,居然不考虑元器件的误差!

楼主:
附加说明:

元器件的参数——E系列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1434-1-1.html

网友A:
说了一下各个系列的精度,就这点破事,也能连灌两篇水,不服不行

网友B(点评):
10^(X/48)*10^Y,X=0------47,Y数量级。

网友C:
     无聊,就会折腾概念

网友D:
什么时候给讲讲线性规划,我目前都是用穷举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给讲讲线性规划,我目前都是用穷举法。

这涉及到随机规划,且需有一定的“精度”保证。若误差大到一定程度,基本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