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基于简单的内存数据库实现一个异步回调的通信...

楼主(2020-04-14):
前面实现了一个简单的内存数据库,接下来就基于这个简单的内存数据库实现一个异步回调的通信框架。

zxcom

@紫剑

@dirtwillfly @海中水
@icecut @yyy71cj

参看之前帖子:

【原创】一个超简单的key-value内存数据库

库的使用实例:
main.c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ucom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sys/un.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zxcom.h"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stdlib.h>
pthread_mutex_t g_mutex;

int server_fd = -1;
int client_fd = -1;

char * server_filename = "/tmp/socket-server";
char * client_filename = "/tmp/socket-client";

void ENTER_CRITICAL()
{
        pthread_mutex_lock(&g_mutex);
}

void EXIT_CRITICAL()
{
        pthread_mutex_unlock(&g_mutex);
}

int CRITICAL_INIT()
{
        pthread_mutex_init(&g_mutex, NULL);
}

int CRITICAL_DEINIT()
{
        pthread_mutex_destroy(&g_mutex);
}

void *thread_timer(void* arg)
{
        //printf("new thread,thread is :%u,pid:%d\n",pthread_self(),getpid());
        while(1) {
                sleep(2);
                OnTimer();
        }
}

struct sockaddr_un srv_un_s = {0};
struct sockaddr_un srv_un_c = {0};

void *thread_run_c(void* arg)
{
        int ret;
        char packet[100],buf[100];
        socklen_t addre_len;
        int socketfd = *(int *)arg;
        char *param = "hello";
        //struct sockaddr_un srv_un = {0};
        struct sockaddr_un remote_un = {0};

        while (1) {
                sleep(2);
                ZxcomOnSendMsg(1,param,strlen(param),packet);
                if (sendto(socketfd,packet,strlen(param) + 4, 0,
                        (struct sockaddr *)&srv_un_s, sizeof(srv_un_s)) == -1) {
                        perror("send");
                        close(socketfd);
                        socketfd = -1;
                        pthread_exit(NULL);
                }

                memset(buf, 0, sizeof(buf));
                ret = recvfrom(socketfd, buf, sizeof(buf), 0,
                        (struct sockaddr*)&remote_un, &addre_len);
                if (ret == -1) {
                        perror("error when recvfrom, ");
                        continue;

                }
                ZxcomOnPacket(buf,ret);

                buf[ret] = 0;
                printf("cli ret:%d, contrl:0x%x    %s\n", ret,*(int*)buf,buf+4);
        }
}

void *thread_run_s(void* arg)
{
        int ret;
        int i =0;
        socklen_t addre_len;
        struct sockaddr_un remote_un = {0};
        char buf[100] = {0};
        int server_fd = *(int *)arg;
        for(;;) {
                ++i;
                memset(buf, 0, sizeof(buf));
                ret = recvfrom(server_fd, buf, sizeof(buf), 0,
                        (struct sockaddr*)&remote_un, &addre_len);
                if (ret == -1) {
                        perror("error when recvfrom, ");
                        continue;

                }
                ZxcomOnPacket(buf,ret);

                buf[ret] = 0;
                printf("ret:%d, contrl:0x%x    %s\n", ret,*(int*)buf,buf+4);
                usleep(500000);
        }

        //close(server_fd);
        //server_fd = -1;
}

int cmd1_handler(void *param)   //server
{
        printf("handler param: %s\n",(char*)param);
        //struct sockaddr_un srv_un = {0};
        char *res = "go away";
        char packet[100];
        ZxcomOnSendResponse(1,res, strlen(res), packet);

        if(server_fd < 0) {
                return -1;
        }

        if (sendto(server_fd,packet,strlen(res) + 4, 0,
                        (struct sockaddr *)&srv_un_c, sizeof(srv_un_c)) == -1) {
                        perror("send");
                        close(server_fd);
                        server_fd = -1;
                        pthread_exit(NULL);
        }
}

int response1_handler(void *param)
{
        printf("response handler param: %s\n",(char*)param);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pthread_t tid_timer,tid_run1,tid_run2;

        char obuf[100];
        //struct sockaddr_un srv_un_c = { 0 };

        ZxcomInit();
        ZxcomAddCommand(1,cmd1_handler);
        ZxcomAddResponse(1,response1_handler);

        srv_un_c.sun_family = AF_UNIX;
        strncpy(srv_un_c.sun_path, client_filename, sizeof(srv_un_c.sun_path));

        srv_un_s.sun_family = AF_UNIX;
        strncpy(srv_un_s.sun_path, server_filename, sizeof(srv_un_s.sun_path));

        char mode = 's';
        if (argc > 1)
                mode = argv[1][0];
        if (mode == 's'){
                server_fd = socket(AF_UNIX, SOCK_DGRAM, 0);
                if (server_fd < 0) {
                        printf("socket error %s errno: %d\n", strerror(errno), errno);
                }

                unlink(srv_un_s.sun_path);

                if (bind(server_fd, (struct sockaddr *)&srv_un_s, sizeof(srv_un_s)) == -1) {
                        printf("bind server err");
                        exit(1);
                }

                pthread_create(&tid_run2,NULL,thread_run_s,&server_fd);
        } else {
                client_fd = socket(AF_UNIX, SOCK_DGRAM, 0);
                if (client_fd < 0) {
                        printf("socket error %s errno: %d\n", strerror(errno), errno);
                }
                unlink(srv_un_c.sun_path);

                if (bind(client_fd, (struct sockaddr *)&srv_un_c, sizeof(srv_un_c)) == -1) {
                        perror("bind client");
                        exit(1);
                }

                pthread_create(&tid_run1,NULL,thread_run_c,&client_fd);
        }

        pthread_create(&tid_timer,NULL,thread_timer,NULL);

        while(1){
                sleep(10);
        }

        return 0;
}

debug已经完成,可以直接从github上拉去代码,编译,运行在linux上面。

@dirtwillfly @icecut @yyy71cj

在linux下: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KevinZu/zxcom.git

cd zxcom

checkout -b develop

git pull origin develop

mkdir build

cd build

cmake ..

make

然后执行服务端:

  1. ./main

再执行客户端:
  1. ./main c

服务端:

客户端:

网友A:
哈哈哈。浓浓的互联网味道。 用邮箱不能实现么?或者消息队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浓浓的互联网味道。 用邮箱不能实现么?或者消息队列?

要mcu也能用才行。

@dirtwillfly 可以直接从github上拉去代码,编译,运行在linux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给安卓手机编程,你用什么编程环境和工具?我正想转战手机编程,但是一直在选择用什么而 ...

你要做哪一层开发?
内核也是linux,开发当然用C语言。

如果做APP,那就是java,java我之前用eclipse或者myeclipse。

java是跨平台的,不必过多考虑平台的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mcu也能用才行。

ucos里面有吧

楼主:
ucos不管通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类似VS这种的工具软件?

eclipse就是类似VS啊,用的人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试。记得以前装过,需要配置不少东西,蛮繁琐的。

像eclipse,sublime这样的工具通常支持很多语言,针对特定语言和功能需要安装若干插件,通常安装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