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的但疼:测100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0-04-14):
前天我发了个帖子,关于如何选择电阻阻值的。

今天有世界顶级模电大师批评我,说第一,没有考虑误差:

第二,说E24最为常用。

首先说下关于第二点:说E24最为常用,这是20年前的事吧???现在大伙普遍使用的是1%的吧?

当然了,使用5%的电阻确实能省点钱,但是能省多少??

有人可能要抬杠了,说每台机器省5毛钱,1万台机器能省5000元,开始上会计课了。。。

楼主:
现在本贴关键是第一个问题,解决方法是测量100个电阻阻值,贴片电阻来自于JLC,随便选两种:2.2k和47K的。
测量仪器是数字电桥。

楼主:
2.2K的电阻阻值为:

2.194    2.195  2.195      2.195     2.197    2.200(偶尔跳到2.199) 2.196     2.196  2.198    2.199          2.195    2.196

47K电阻的测量值为

47.04   46.78    46.87   46.66

楼主:
我也懒着再测了,分析上面数据可知,大多数电阻的偏差都落在0.5%以内,想找个偏差是0.8%的都有点难度。

回到原来问题:

上面是理论值,1%精度的电阻,分压后的精度是±1.3%,这是最恶劣的情形。
而根据上面实测值,绝大多数电路的精度是±5‰。

随机挑一个47k的电阻和一个2.2k的电阻做实验:

测量结果如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K的电阻阻值为:

2.194    2.195  2.195      2.195     2.197    2.200(偶尔跳到2.199) 2.196     2 ...

你买的零件质量好,我买的1%金属膜,有的精度够,有的是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瑕疪品吧!跟市温有关。

应该算假货,当5%用得了。温飘没注意,如果温飘合格的话可以挑着用。

网友C:
其实很多工程师,只注意什么E24/96什么的。
我的设计,大部分都只用最基本的规格,比如E24是5%、2%的误差,其实E24系列可以买到1%甚至更小的误差的,而且更容易买到。
比如我只用5.1的,绝对不会去买4.99、5.11的之类的。
反正很多毛头小伙子,凡是用到1%的电阻,就去E96里挑。我肯定在E24内挑。甚至只用E24内常用规格。

选最精密的电阻还得最后用来校正。温飘参数可值得重视,校正起来很麻烦。

网友D:
生产工艺突破了吧。以前用插件的电阻,5%的同批次元件偏差一般超过1%。
现在用贴片的多,很多时候选用的是 E24,商家也说是5%的,用六位半表测量,除了温漂,同一圆盘的电阻,初始精度大多在0.5%以内
   选 E24 有一个好处,总共只需要记住 24 种数值,用多几次就背熟了。 如果是 E96,除了闲得 旦那个的,哪个耐烦去**(教授大概是背熟了?真的 旦那个啥了 专门背过?),难道算个分压比,还要专门去查下表?

吹牛的教授,见得多了,很多博导什么的,别以为他会设计多少产品的,即使设计了,也是学生们干的。我们单位就很多学生小哥,硕士博士的,全给导师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