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 USB Host 如何判断U盘拔出?

楼主(2020-04-14):
  使用NUC505 的U盘例子,可以识别U盘并读出扇区等,但不知道如何判断U盘已经拔出?

网友A:
定时读优盘。。

网友A:
拔了应该USB总线会发生中断信号吧

网友B:
没用过,不知道断了是有中断啊还是需要读操作检测。

网友C:
USBH_ProcessHubEvents()裡面會處理

网友D:
hub驱动里polling的时候,会发现,然后自动移除

网友E:
那就是有轮巡功能

网友E:
USBH_ProcessHubEvents();   //中断的检测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883293-1-1.html

楼主:
  使用下列办法测试,还未解决

1. 使用下列断点办法判断USB设备拔出,但是没有效果:
   该断点却可以感应到USB设备插入
    for (;;)
    {
        if (USBH_ProcessHubEvents())
        {
            put_rc(f_mount(&FatFs[0], "", 0));  //设置断点
        }
    }

2. 观察NUC505的相关寄存器来判断USB设备拔出,也无效果
  寄存器:Host Controller Root Hub Port Status
  此寄存器有一个 CSC 标志位 Connect Status Change

3. 拦截USBH的中断,无效果
  在此设置断点 void USBH_IRQHandler(void)

楼主:
有没有新唐方面的技术支持给指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