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EVT评测+ 串口debug 打印测试

楼主(2020-04-14):
CH579M板卡默认接到了串口1,要想使用打印功能需要对串口1进行初始化,然后就可以开启debug打印测试了。这个例子很简单。具体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CH57x_common.h"

void DebugInit(void)
{
    GPIOA_SetBits(GPIO_Pin_9);
    GPIOA_ModeCfg(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GPIOA_ModeCfg(GPIO_Pin_9, GPIO_ModeOut_PP_5mA);
    UART1_DefInit();
}
int main()
{
/* 配置串口调试 */
DebugInit();
while(1)
        {
        PRINT("CH579EVT Test Demo Base On Debug Serial \r\n");
                mDelaymS(1000);
}
}

楼主:
串口间隔1s打印CH579EVT Test Demo Base On Debug Serial,证明成功了,虽然很简单,单很实用,后面的测试都离不开它!

网友A:
单片机玩的溜啊

网友B:
这是仿真的打印  并不是真的打印 是吗

网友C:
编程用的软件是什么 keil吗

网友D:
自己创建工程的话 怎么知道需要用那些头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