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EVT评测+ ADC串口打印,上位机简单测试

楼主(2020-04-14):
使用Qt编写了一个上位机测试软件,使用串口通信,可以是实现对CH579M板卡上面的ADC 通道1 PA5 对应板子上的电位器的电压采集,具体测试代码如下,使用单通道采样:选择adc通道1做采样,对应 PA5引脚, 带数据校准功能。
#include "CH57x_common.h"

void DebugInit(void)
{
    GPIOA_SetBits(GPIO_Pin_9);
    GPIOA_ModeCfg(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GPIOA_ModeCfg(GPIO_Pin_9, GPIO_ModeOut_PP_5mA);
    UART1_DefInit();
}
int main()
{
    signed short  RoughCalib_Value=0;                // ADC粗调偏差值
/* 配置串口调试 */
    DebugInit();
/* 单通道采样:选择adc通道1做采样,对应 PA5引脚, 带数据校准功能 */
    PRINT( "\n2.Single channel sampling...\n");
    GPIOA_ModeCfg(GPIO_Pin_5, GPIO_ModeIN_Floating);
    ADC_ExtSingleChSampInit( SampleFreq_3_2, ADC_PGA_0 );
    while(1)
        {
       RoughCalib_Value = ADC_DataCalib_Rough();  // 用于计算ADC内部偏差                    ADC_ChannelCfg(1);
       PRINT("%d", ADC_ExcutSingleConver() + RoughCalib_Value);
                mDelaymS(1000);
}
}

楼主:
测试界面如下,这个精度是还可以的哦!

网友A:
不错,现在再看QT,学写串口上位机,楼主能否给个上位机例程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
请问QT是什么语言呢

网友C:
QT是 一个工具

网友D:
程序很简洁

网友E(2020-08-13):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24-09-23):
你好博主,我有一个疑问,不配置通道,和配置通道,为何ADC值会不一样,按照例程需要配置通道,

网友G:
QT开发一个简单的串口助手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