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23 | 使用USART接收GPS数据并解析(L80-R)

楼主(2020-04-14):
本篇详细的记录了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L431RCT6的 USART 外设,接收 GPS 模块的数据并解析。

楼主:
1.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4的开发板(BearPi):

楼主:
GPS模块(L80-R)
Quectel L80-R 是一款集成了贴片天线的紧凑型GPS模块,非常适合在物联网设备中使用,尤其适合在车载、个人跟踪、工业PDA及各种手持式设备中使用:

楼主:
GPS模块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安装好Keil -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
     准备一个串口调试助手,这里我使用的是Serial Port Utility;

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楼主: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GPS使能引脚
小熊派开发板设置了一个使能引脚,用于控制GPS模块的电源:

楼主:
所以要配置这个使能引脚(PC9):

楼主:
配置调试串口
小熊派开发板板载ST-Link并且虚拟了一个串口,原理图如下:
这里我将开关拨到AT-MCU模式,使PC的串口与USART1之间连接。

楼主:
接下来开始配置USART1:

楼主:
配置GPS模块通信串口
GPS模块与USART3串口相连接,接下来开始配置USART3,波特率9600:

楼主:
NVIC配置
配置 USART3 的中断优先级,首先选择一个中断优先级分组:

楼主:
然后设置优先级: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L4的最高主频到80M,所以配置PLL,最后使HCLK = 80Mhz即可: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3. 在MDK中编写、编译、下载用户代码
重定向printf( )函数
    参考:【STM32Cube_09】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输出的多种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8342-1-1.html

楼主:
转发GPS模块的数据
GPS 使能后不断的接收信号定位,并输出数据,但是 GPS 模块与 USART3 连接,无法直接查看输出的数据,何谈解析,所以先将 USART3 接收到的数据使用 USART1 发送,在电脑上使用串口助手查看,如果对于USART的中断接收方式还不明白,可以查看这篇**:
        【STM32Cube_07】使用USART发送和接收数据(中断模式)。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8322-1-1.html

楼主:
首先在 main.c 中实现 USART3 接收中断的回调函数:

/* USER CODE BEGIN 4 */
/* 中断回调函数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static uint8_t ch;
    /* 判断是哪个串口触发的中断 */
    if(huart ->Instance == USART3)
    {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ch, 1, 0Xffff);
        //重新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 &ch, 1);
    }
}
/* USER CODE END 4 */

楼主:
然后修改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使能USART3接收中断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 (uint8_t*)gps_uart, 1);

    /* 使能GPS模块 */
    printf("L80-R GPS Module test...\r\n");
    HAL_GPIO_WritePin(GPS_EN_GPIO_Port,GPS_EN_Pin, GPIO_PIN_RESET);
    printf("GPE Enable ok.\r\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编译下载,可以在串口助手上看到输出的数据:

刚上电时蓝色的LED灯保持常亮状态,表示未定位成功,数据如下:

楼主:
定位成功后蓝色的LED开始闪烁,数据如下:

楼主:
解析GPS的数据
将GPS数据转发取消,删除USART3添加的中断函数:

楼主:
接下来开辟一块缓冲区,来存放接收的GPS数据,并且定义GPS数据结构体,用来存放解析GPS数据得到的经纬度信息: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GPS NMEA-0183协议重要参数结构体定义
*卫星信息
\***************************************************/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latitude_bd;                    //纬度   分扩大100000倍,实际要除以100000
    uint8_t nshemi_bd;                        //北纬/南纬,N:北纬;S:南纬
    uint32_t longitude_bd;              //经度 分扩大100000倍,实际要除以100000
    uint8_t ewhemi_bd;                        //东经/西经,E:东经;W:西经
}gps_msg;

/* E53_ST1传感器数据类型定义 ------------------------------------------------------------*/
typedef struct
{
        float    Longitude;                //经度
        float    Latitude;        //纬度
} E53_ST1_Data_TypeDef;

gps_msg              gpsmsg;
static unsigned char gps_uart[1000];
E53_ST1_Data_TypeDef E53_ST1_Data;

/* USER CODE END PV */

楼主:
然后编写解析GPS数据的函数,先要在开头加上头文件支持: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楼主:
开始编写解析GPS数据所使用的函数:

/* USER CODE BEGIN 4 */

/***************************************************\
* 函数名称: NMEA_Comma_Pos
*    函数功能:从buf里面得到第cx个逗号所在的位置
*    输入值:
*    返回值:0~0xFE,代表逗号所在位置的便宜
*                     0xFF,代表不存在第cx个逗号
\***************************************************/

uint8_t NMEA_Comma_Pos(uint8_t *buf,uint8_t cx)
{
    uint8_t *p = buf;
    while(cx)
    {
        if(*buf=='*'||*buf<' '||*buf>'z')return 0xFF;
        if(*buf==',')cx--;
        buf++;
    }
    return buf-p;
}

楼主:
/***************************************************\
* 函数名称: NMEA_Pow
*    函数功能:返回m的n次方值
*    输入值:底数m和指数n
*    返回值:m^n
\***************************************************/
uint32_t NMEA_Pow(uint8_t m,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 = 1;
    while(n--)result *= m;
    return result;
}

楼主:
/***************************************************\
* 函数名称: NMEA_Str2num
*    函数功能:str数字转换为(int)数字,以','或者'*'结束
*    输入值:buf,数字存储区
*                     dx,小数点位数,返回给调用函数
*    返回值:转换后的数值
\***************************************************/
int NMEA_Str2num(uint8_t *buf,uint8_t*dx)
{
    uint8_t *p = buf;
    uint32_t ires = 0,fres = 0;
    uint8_t ilen = 0,flen = 0,i;
    uint8_t mask = 0;
    int res;
    while(1)
    {
        if(*p=='-'){mask |= 0x02;p++;}//说明有负数
        if(*p==','||*p=='*')break;//遇到结束符
        if(*p=='.'){mask |= 0x01;p++;}//遇到小数点
        else if(*p>'9'||(*p<'0'))//数字不在0和9之内,说明有非法字符
        {
            ilen = 0;
            flen = 0;
            break;
        }
        if(mask&0x01)flen++;//小数点的位数
        else ilen++;//str长度加一
        p++;//下一个字符
    }
    if(mask&0x02)buf++;//移到下一位,除去负号
    for(i=0;i<ilen;i++)//得到整数部分数据
    {
        ires += NMEA_Pow(10,ilen-1-i)*(buf[i]-'0');
    }
    if(flen>5)flen=5;//最多取五位小数
    *dx = flen;
    for(i=0;i<flen;i++)//得到小数部分数据
    {
        fres +=NMEA_Pow(10,flen-1-i)*(buf[ilen+1+i]-'0');
    }
    res = ires*NMEA_Pow(10,flen)+fres;
    if(mask&0x02)res = -res;
    return res;
}

楼主:
/***************************************************\
* 函数名称: NMEA_BDS_GPRMC_Analysis
*    函数功能:解析GPRMC信息
*    输入值:gpsx,NMEA信息结构体
*                 buf:接收到的GPS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
void NMEA_BDS_GPRMC_Analysis(gps_msg *gpsmsg,uint8_t *buf)
{
    uint8_t *p4,dx;
    uint8_t posx;
    uint32_t temp;
    float rs;
    p4=(uint8_t*)strstr((const char *)buf,"$GPRMC");//"$GPRMC",经常有&和GPRMC分开的情况,故只判断GPRMC.
    posx=NMEA_Comma_Pos(p4,3);                                //得到纬度
    if(posx!=0XFF)
    {
        temp=NMEA_Str2num(p4+posx,&dx);
        gpsmsg->latitude_bd=temp/NMEA_Pow(10,dx+2);    //得到°
        rs=temp%NMEA_Pow(10,dx+2);                //得到'
        gpsmsg->latitude_bd=gpsmsg->latitude_bd*NMEA_Pow(10,5)+(rs*NMEA_Pow(10,5-dx))/60;//转换为°
    }
    posx=NMEA_Comma_Pos(p4,4);                                //南纬还是北纬
    if(posx!=0XFF)gpsmsg->nshemi_bd=*(p4+posx);
     posx=NMEA_Comma_Pos(p4,5);                                //得到经度
    if(posx!=0XFF)
    {
        temp=NMEA_Str2num(p4+posx,&dx);
        gpsmsg->longitude_bd=temp/NMEA_Pow(10,dx+2);    //得到°
        rs=temp%NMEA_Pow(10,dx+2);                //得到'
        gpsmsg->longitude_bd=gpsmsg->longitude_bd*NMEA_Pow(10,5)+(rs*NMEA_Pow(10,5-dx))/60;//转换为°
    }
    posx=NMEA_Comma_Pos(p4,6);                                //东经还是西经
    if(posx!=0XFF)gpsmsg->ewhemi_bd=*(p4+posx);
}
/* USER CODE END 4 */

楼主:
最后编写使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到缓冲区,然后调用GPS数据解析函数的函数:

void E53_ST1_Read_Data(void)
{
  /* 使用中断方式接收一次数据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gps_uart,1000);

  /* 分析缓冲区的字符串,解析GPS数据 */
    NMEA_BDS_GPRMC_Analysis(&gpsmsg,(uint8_t*)gps_uart);

  /* 将解析到的经纬度数据存放到结构体中,便于其他函数使用 */
    E53_ST1_Data.Longitude=(float)((float)gpsmsg.longitude_bd/100000);
    E53_ST1_Data.Latitude=(float)((float)gpsmsg.latitude_bd/100000);
}

楼主:
当然,别忘了在 main 函数之前声明这些函数: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uint8_t NMEA_Comma_Pos(uint8_t *buf,uint8_t cx);
uint32_t NMEA_Pow(uint8_t m,uint8_t n);
int NMEA_Str2num(uint8_t *buf,uint8_t*dx);
void NMEA_BDS_GPRMC_Analysis(gps_msg *gpsmsg,uint8_t *buf);
void E53_ST1_Read_Data(void);
/* USER CODE END 0 */

楼主:
大功告成,在main函数中调用: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 (uint8_t*)gps_uart, 1);
  printf("L80-R GPS Module test...\r\n");

  /* 使能GPS模块 */
  HAL_GPIO_WritePin(GPS_EN_GPIO_Port,GPS_EN_Pin, GPIO_PIN_RESET);
  printf("GPE Enable ok.\r\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E53_ST1_Read_Data();
    printf("Longitude: %f, Latitude: %f.\r\n", E53_ST1_Data.Longitude, E53_ST1_Data.Latitude);
    HAL_Delay(2000);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实验现象
编译下载后,尽量将小熊派开发板放在窗户边,等待定位成功,串口输出数据如下:

楼主:
定位成功后,定位数据如下:

楼主:
查看定位
有了GPS定位数据之后,可以在地图上查看具体的位置,也可以上传到华为云IoT平台查看,这里我使用 GPS经纬度查询工具进行查看:

      工具链接:http://www.gpsspg.com/maps.htm

楼主:
至此,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接收GPS数据并解析出经纬度。

网友A:
GPS数据接收需要花钱吗

网友B:
速率会不会受到限制呢

网友C:
协议内容需要自己定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