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_24 | 使用通用定时器产生PWM驱动舵机

楼主(2020-04-14):
本篇详细的记录了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L431RCT6的通用定时器外设,产生PWM驱动舵机。

楼主:
1.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4的开发板(BearPi):

楼主:
舵机
这里我使用常见的 SG90 舵机:

楼主:
知识小卡片 —— 舵机

舵机是电机的一种,又叫伺服电机,舵机的优势是可以设定转到指定的位置,本文中使用的SG90型号的舵机可以在0°-180°的范围内转动到指定角度,在实际项目中使用非常广泛。

在硬件上,SG90 舵机有三根线,红色的为电源线(5V),棕色的为 GND ,橙色的为控制线,用来传输 PWM 信号。

楼主:
那么,应该产生怎样的PMW波形来控制舵机的转动角度呢?

SG90的舵机要求控制舵机的 PWM 信号频率在50Hz左右,即周期为 20ms 的 PWM 信号,当该信号的高电平部分在0.5ms - 2.5ms之间时,对应舵机转动的角度,具体对应情况如下表:

高电平脉宽        舵机转动角度
0.5ms              0°
1.0ms              45°
1.5ms              90°
2.0ms              135°
2.5ms              180°

楼主:
知识小卡片结束啦!对舵机有了解了吗?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安装好Keil -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

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楼主: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通用定时器TIM16

知识小卡片——STM32L431的定时器

STM32L431xx 系列有 1 个高级定时器(TIM1), 3 个通用定时器(TIM2、TIM15、TIM16),两个基本定时器(TIM6、TIM7),还有两个低功耗定时器(LPTIM1、LPTIM2)。

STM32L431 的通用 TIMx (TIM2、TIM15、TIM16)定时器功能包括:

16 位(TIM15,TIM16)/32 位(TIM2)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自动装载计数器,注意:
TIM15、TIM16 只支持向上(递增)计数方式;

16 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 1~65535 之间的任
意数值。

4 个独立通道(TIMx_CH1~4, 其中 TIM15 最多 2 个通道, TIM16 最多 1 个
通道),这些通道可以用来作为:
    输入捕获
    输出比较
    PWM 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单脉冲模式输出

可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的同步电路。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输入捕获
    输出比较

知识小卡片结束啦~

楼主:
接下来开始配置TIM16定时器的PWM功能:

首先选择TIM,选择通道1的功能,默认的CH1是PA6引脚,但是开发板上是与 PB8 连接的,所以在右边将PB8配置为TIM16_CH1:

楼主:
接下来是对TIM16的参数设置,参照数据手册中的RCC时钟树,TIM16内部时钟来源是PCLK2 = 80Mhz,我们的目的是产生20Hz的PWM,所以预分频系数设置为80-1,自动重载值为20000-1,得到的计时器更新中断频率即为80000000/80/20000 = 50 Hz:

设置PWM输出频率

楼主:
其余的一些设置保持默认即可,最后配置PWM占空比:

设置PWM占空比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L4的最高主频到80M,所以配置PLL,最后使HCLK = 80Mhz即可:

设置时钟树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3. 在MDK中编写、编译、下载用户代码
启动定时器并产生PWM
最后在main函数中开启TIM2并使能其中断(TIM2初始化代码之后):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16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PWM_Start(&htim16,TIM_CHANNEL_1);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编译下载之后,可以看到舵机旋转到45°:

楼主:
动态改变舵机角度
上一个实验中,我们配置了PWM波的高电平时长计数个数为1000,即时长为1ms,对应旋转角度为45°,在本实验中,我们来动态改变 PWM 占空比,使舵机在0°到180之间来回旋转。

编写如下代码: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pluse = 500;

  /* USER CODE END 1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16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产生PWM,舵机转动
    HAL_TIM_PWM_Start(&htim16,TIM_CHANNEL_1);

    //1s后改变舵机角度,增加45°
    HAL_Delay(1000);
    pluse += 500;
    if(pluse == 3000)
    {
      //如果舵机角度大于180°,回零
      pluse = 500;
    }

    //设置PWM占空比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16, TIM_CHANNEL_1, (uint16_t)pluse);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注意:STM32F1系列会报错找不到__HAL_TIM_SetCompare函数,解决方案啊:
      STM32CubeMX生成F1的工程中提示找不到 __HAL_TIM_SetCompare 问题的解决方案。
      https://blog.csdn.net/Mculover666/article/details/104801386

楼主:
编译下载后可以看到舵机在0°-180°之间来回旋转:

楼主:
至此,我们已经学会如何使用通用定时器产生PWM驱动舵机。

网友A:
角度是通过位置传感器吗

网友B:
请问什么是舵机

网友C: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D:
是微型电机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