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缓启动电路,为什么总是烧MOS管

楼主(2020-04-14):
电路是这样,输入电压110V,缓启动后面接了两个220uf电容。以前同样的电路实验没有问题,后来几年后也是同样的电路拿出来用,结果烧MOS管。我猜测原因如下,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大神指教。电源上电的时候,为了测试实际情况,采用空气开关,也就是断路器上电。
1、Mos管在启动的时候,因为栅极平台电压时间过长,导致此时电流很大,但是同时Vdc又有110VDC电压,因此导致MOS管过功率损坏短路。。
2、还有可能就是断路器上电的时候,内部弹片接触打火,导致MOS管产生过电压或者过电流损坏。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应该怎么处理,如果输入电压是24VDC的话,一点事情都没有。
谢谢

网友A:
也有可能是R7 40K 电阻悬空,用质量好一点的金属膜电阻,然后再试验看看,或者再减少MOV3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R7 40K 电阻悬空,用质量好一点的金属膜电阻,然后再试验看看,或者再减少MOV3电阻
...

以前用的是金属膜电阻,就是上面说几年前做的,和贴片电阻有不同的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R7 40K 电阻悬空,用质量好一点的金属膜电阻,然后再试验看看,或者再减少MOV3电阻
...

R7 40K为何要悬空,那个是栅极电压保证12V的

网友B:
你这个软起动电路需要选择EAS >> 2.66J 的mosfet 。 24V 时只需要选择EAS>>127mJ 的管子。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应该是工控机上用的吧?

网友D:
“两个220uf电容”
数了数是4个,难道是我数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始第一次上电沒事。但C15储够电尚未放掉,又关电再第二次上电,则失去緩启动作用,悲劇了。 ...

是的,初次上电没事,当时确实没有放电干净,不过第二次上电为什么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软起动电路需要选择EAS >> 2.66J 的mosfet 。 24V 时只需要选择EAS>>127mJ 的管子。
...

请问大神EAS是什么参数呢,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EAS是什么参数呢,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

_Eas_ EAS https://www.eletimes.com/analysis-for-mosfet-parameter-eas-single-pulse-avalanche-energy

网友B:
出一道简单练习题:开关断开时,C1 两端初始电压初始电压差220V,C2 两端初始电压差位0伏。  开关闭合后C1和C2 电压差平衡后的电压是多少? 开关 闭合前后电容C1和C2储存的电能变化多少?

网友B:
加深印象题: 如果C1容量趋于无穷大。C2 容量仍然 440uF。 开关闭合前 C2 两端电压差为0伏,开关闭合后,C1/C2 两端电压差为110伏。 问开关闭合前后电容C1/C2存储的电能变化多少?

网友F:
“C1 两端初始电压初始电压差220V,C1 两端初始电压差位0伏”? 后面应该是C2为0V吧?如果是C2位0V,假设开关和导线有电阻,则接通开关稳态后,电压减半,每个电容有原来1/4能量。

我也问个问题,假设开关和导线是超导体,即线路没有电阻,电容ESR也是0,无感,则电压、能量又是多少呢?

xch
改了。 答案一样。我的题目中也没说有电阻串联

网友G:
mos用在这,勉为其难了。一,删极驱动慢,二没有关断电路全靠mosfet自觉了,还是用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必須在断电时迅速让C15放掉电,否則永远不平安。高电压使用MOS管必須留意Ciss丶Coss(经分解后相对于Cgs ...

这歌参数越小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