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_25 | 使用硬件I2C驱动OLED(SSD1306)

楼主(2020-04-14):
本篇详细的记录了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L431RCT6的硬件I2C外设驱动0.96’OLED屏幕。

楼主:
1.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4的开发板(BearPi):

楼主:
OLED屏幕
这里我使用的是0.96’的OLED屏幕,使用IIC接口通信,驱动芯片为SD1306: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安装好Keil -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

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楼主: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串口
小熊派开发板板载ST-Link并且虚拟了一个串口,原理图如下:
这里我将开关拨到AT-MCU模式,使PC的串口与USART1之间连接。

楼主:
接下来开始配置USART1:

楼主:
配置硬件I2C
在本实验中,我们将OLED接在小熊派开发板左边的E53扩展板接口上,与 I2C1 接口相连。

接下来开始配置I2C接口1: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L4的最高主频到80M,所以配置PLL,最后使HCLK = 80Mhz即可: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3. 在MDK中编写、编译、下载用户代码
重定向printf()函数
    参考:STM32CubeMX-09 | 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输出的多种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8342-1-1.html

楼主:
OLED屏幕驱动程序
OLED屏幕驱动我已移植好,包含的文件较多,代码就不放在文中了,我已上传到Github:
       oledfont.h:OLED ASCII英文字符字库文件和中文字库文件
       bmp.h:图片库文件
       oled.h:OELD功能函数声明
       oled.c:OLED功能函数实现

楼主:
4. 测试驱动程序
将驱动程序添加到你的工程中后,在main.c中测试驱动程序是否正常:

首先在main.c 开头包含头文件: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楼主:
然后在main函数中编写测试程序: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OLED 0.96' TEST...\r\n");
    OLED_Ini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OLED_Clear();
    OLED_ShowChar(0, 0, 'A', 16);
    OLED_ShowChar(0, 2, 'B', 16);
    OLED_ShowChar(0, 4, 'C', 16);
    OLED_ShowChar(0, 6, 'D', 16);

    OLED_ShowChar(15, 0, 'A', 12);
    OLED_ShowChar(15, 1, 'B', 12);
    OLED_ShowChar(15, 2, 'C', 12);
    OLED_ShowChar(15, 3, 'D', 12);
    OLED_ShowChar(15, 4, 'E', 12);
    OLED_ShowChar(15, 5, 'F', 12);
    OLED_ShowChar(15, 6, 'G', 12);
    OLED_ShowChar(15, 7, 'H', 12);

    OLED_ShowString(30, 0, "mculover666", 12);

    OLED_ShowCHinese(35, 2, 0);
    OLED_ShowCHinese(65, 2, 1);
    OLED_ShowCHinese(95, 2, 2);

    OLED_ShowString(36, 6, "IoT Board", 16);

    HAL_Delay(5000);
    OLED_DrawBMP(0, 0, 128, 8,BMP1);

    HAL_Delay(5000);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编译下载运行,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
5. 使用PCtoLCD2002取模设置
对字符/汉字取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