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咨询一下28027+ccs10.0用哪个版本的XDS比较稳?

楼主(2020-04-14):
问题同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ccs10.0 都出来了, 真快,  我想仿真器应该不会升级那么快,  xds 1X0 都是可以的吧

网友B:
这个稳定性主要体现在数据量上  也就是在进行调试时   大数据量会造成上位机软件卡死   或响应非常慢
好一些的仿真器就很流畅  C2000的基本版本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