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_ISP软件烧录程序经常出现单片机烧录不进去的情况,大家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0-04-14):
再STC_ISP 软件上烧录单片机程序,刚开始烧录还可以,接着再次烧录程序,冷启动后。软件提示,正在检测单片机,就是不烧录。单片机型号选择正确,线路都连接正常。就是重新插拔,再次尝试还是这种现象。该怎么解决?

网友A:
STC的单片机烧录有一些选项,比如有几个引脚要不要检测,晶振用外部还是内部的,在烧录界面里又一个选项列表,要看列表里如何选择的

网友B:
肯定是换单片机省事哈哈

网友C:
参考 http://www.stcisp.com/qa 看看吧, 一定可以解决的。最常见就是选了P1.0/P1.1 为低才下载及串口电路不良。

(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单片机烧录有一些选项,比如有几个引脚要不要检测,晶振用外部还是内部的,在烧录界面里又一个选项列 ...

我用是STC12 系列,平时用89系列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换单片机省事哈哈

是的我也是换个单片机,就完了

网友D:
本人的stc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开始能下载几次,不久就不行了,肯定不是下载板的故障,存在bug的嫌疑最大
这个问题的确是问题,不黑不吹, 本人还是希望STC方面认真对待这事,一直真心支持国产做好。

网友C:
试试用新版:

STC-ISP Ver6.87D (2020-4-16)
  1. 增加STC8H8K64U系列
  2. 增加STC8H8K64U系列硬件USB下载功能

(132)

网友E:
出现这种问题,我一般是交替使用V488和V686两个版本的烧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