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26 | 使用硬件I2C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HTS221)

楼主(2020-04-14):
本篇详细的记录了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L431RCT6的硬件I2C外设,读取HTS221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并通过串口发送。

楼主:
1.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0的开发板(ST Nucleo-64),主控芯片是STM32L073RZ:

楼主:
HTS221温湿度传感器
HTS221温湿度传感器是ST公司生产的一款超小型温湿度传感器,提供 16-bit 的温度和湿度输出数据,并且数据输出提供了IIC 和 SPI两种通信接口,具有 2 x 2 x 0.9 mm 的极小封装:

楼主:
HTS221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安装好Keil -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
    准备一个串口调试助手,这里我使用的是Serial Port Utility;

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楼主: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该开发板上没有板载外部晶振,所以使用内部时钟(HSI),RCC 设置保持默认:

楼主:
配置串口
ST-Nucleo 开发板板载ST-Link并且虚拟了一个串口,该串口与STM32芯片的USART2相连。

接下来开始配置USART2:

楼主:
配置I2C接口
查看ST-Nucleo扩展接口的原理图:

楼主:
接下来开始配置I2C1接口:

楼主:
注意,I2C1接口默认的引脚是PA9和PA10,与实际板子连接不相符,所以手动切换到PB8和PB9: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L0的最高主频到32M,所以配置PLL,最后使HCLK = 32Mhz即可: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3. 在MDK中编写、编译、下载用户代码
3.1. Printf重定向
在本实验中,温湿度传感器数据需要通过串口打印,所以需要配置printf重定向:

        参考教程:STM32CubeMX_09 | 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输出的多种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8342-1-1.html

楼主:
注意:教程里将printf重定向到USAR1,本实验中ST-Link的虚拟串口与USART2相连,所以需要重定向到USART2!

楼主:
3.2. 编写HTS221驱动
参考HTS221数据手册.pdf进行编程。

HTS221的驱动包含两个文件:
      HTS221.h:器件地址宏定义、寄存器地址宏定义;
      HTS221.c:获取温度函数实现,获取湿度函数实现;

楼主:
4. 测试驱动程序
将驱动程序添加到你的工程中后,在main.c中测试驱动程序是否正常:

首先在main.c 开头包含头文件:
  1.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2. #include <stdio.h>
  3. #include "HTS221.h"
  4.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楼主:
然后在main函数中编写测试程序: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int16_t temperature;
    int16_t humidity;

  /* USER CODE END 1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I2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HTS221 Test...\r\n");
    HTS221_Ini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TS221_Get_Temperature(&temperature);
        printf("temperature:%2.1f", temperature / 10.0);
        HTS221_Get_Humidity(&humidity);
        printf("  humidity:%2.1f\n", humidity / 10.0);

        HAL_Delay(500);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编译下载运行,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A:
一系列的iic文档

网友B:
代码是全的 哈哈哈

网友C:
精度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