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求教独立看门狗

楼主(2020-04-14):
本人使用的是STM32L151单片机,在没加看门狗时,程序是正常运行的,加入看门狗后,发现程序运行一段时间会卡住,然后到达复位时间,就会重启,将看门狗时间延长,卡住的时间也会相应延长,通过计算,喂狗的时间远大于主程序运行时间,应该不是喂狗超时造成的,请教大神解惑!!!

网友A:
程序卡住快重启的时候暂停,然后看程序执行位置和调用栈。应该可以找到卡住的原因。

网友B:
按常理来讲,IWDG是不会导致程序卡住的,相反它是防卡住的。

你说  看门狗时间延长,卡住的时间也会相应延长 ,这很像程序运行的问题导致狗溢出复位。

另外,你的喂狗主要在什么地方执行的?在中断里还是普通用户程序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