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AM卡应用问题

楼主(2020-04-14):
1. 想通过PSAM卡进行数据解密是否使用以下命令即可?
    数据的安全计算步骤
数据的安全计算是指对外部提供的数据进行DES变换。主要计算有: Triple-DES加密、Triple-DES MAC计算。
PSAM卡中完成数据的安全计算应经过两个步骤:
1 使用DELIVERY KEY命令,在卡内准备好参与计算的密钥;
2 使用CIPHER DATA命令,用产生的临时密钥对外部提供的数据进行处理。

2. DELIVERY KEY命令报文数据问题
DELIVERY KEY命令
1 命令描述
DELIVERY KEY命令将指定的KEY分散至临时密钥寄存器中。该命令只支持分散KEY,不产生过程KEY。分散后的子KEY继承原始KEY的属性。
2 使用条件和安全
DELIVERY KEY命令的执行应满足KEY的访问属性。
3 命令格式
DELIVERY KEY命令报文格式见表3-32
表3-1 DELIVERY KEY命令报文格式
代码
数   值
CLA
‘80’
INS
‘1A’
P1
密钥用途
P2
密钥标识
Lc
分散数据长度
‘00’,分散级数为0
‘08’,分散级数为1
‘10’,分散级数为2
‘18’,分散级数为3
其它值保留
DATA
Lc=‘00’不存在
分散因子
Le
不存在

                                                                表3-1 DF01下的密钥文件结构

密钥名称
密钥
用途
密钥
标识
密钥
大小
算法标识
错误
计数器
PSAM卡应用1主控密钥MK_DF01
10H
PSAM卡应用1维护密钥AMK_DF01
10H

3-5()
密钥名称
密钥
用途
密钥
标识
密钥
大小
算法标识
错误
计数器
CPU卡外部认证密钥UK_DF01
10H
--
CPU卡消费密钥1 PK1
10H
--
CPU卡消费密钥2 PK2
10H
--
认证主密钥RK1
10H
--
加密主密钥RK2
10H
--

密钥用途,密钥标识,分散数据长度,DATA如何填写。
如:使用“加密主密钥RK2”DELIVERY KEY命令报文数据应该是什么?
下面是我的数据返回SW:0x6A88
80    1A    19    03    10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AA BB CC DD EE FF 00)   不存在
CLA   INS    P1    P2    Lc                 DATA(假设的分散因子)            Le

发送该命令前是否需要执行其他命令,如取随机数?

希望大佬指点下,刚学PSAM卡应用不太熟悉。

没玩过这个,帮顶

网友A:
这个东西估计接触的人少,个人要拿到PSAM卡和CPU卡数据手册都难,几年前搞过,按照数据手册测过几次,后来就一直没搞过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估计接触的人少,个人要拿到PSAM卡和CPU卡数据手册都难,几年前搞过,按照数据手册测过几次,后来 ...

是呀,这个东西要特殊渠道才能拿到。但是公司又要求做一个Demo,跟别人拿了PSAM卡和CPU卡。但是我没做过卡交易的应用。对我来说有点难,网上找的也都是卡命令怎么使用,没有具体说怎么应用的。

网友B:
引用的数据未找到,你要先写数据进去才行的。楼主如果没几年智能卡开发经验的话建议别玩了,光看协议文档你都头大,像你所说的PSAM或者别的ESAM卡,得问原厂拿到COS和大概例程,有些还得签NDA,这些数据都是不公开的。

网友A:
公司没有人会吗。要是你们公司有点规模,可以直接找厂家派技术人员过来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