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RTOS】RT-Thread应用创新设计大赛,麻雀一号开箱

楼主(2020-04-14):
已经申请到了板子,收到了邮件,还没有收到板子,先开一个帖子,快递到了,直播开箱
现在先把sdk搞下来熟悉熟悉

楼主:
首先是资料下载,
麻雀的sdk下载,https://dl.21ic.com/download/bk7252-366944.html麻雀sdk2下载,https://realthread.cowtransfer.com/s/faaba37c7b294b
ucloud的资料下载,https://dl.21ic.com/download/ucloud-371045.html

楼主:
水友群里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已经开箱了的链接,共享出来大家一起看麻雀一号开箱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zMyMDUyMA==&mid=2247483684&idx=1&sn=2a7386ee920040de411535a61db4832a&key=be76126c728a4a16b31a1434cc1dd13dac54773960fb16d8fdd91b269d851c2806375045377abe5677b053ad20d77a9c0c44a1f21abcff79773aba636a63c0ae

楼主:
今天收到消息,我的板子已经发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消息,我的板子已经发货了

昨天已经把代码全部编译通过,上传到了gitee
手册已经熟悉了一部分了,下载程序,已经看明白了,就等板子回来了

楼主:
简单粗暴,上开箱图,板子包装很一般,可以说没有包装好,拿起盒子,轻微摇动,能听见板子晃动的声音,虽然拆开包装以后里面有气泡垫子,不过没啥用。板子不是很大,参考我的鼠标,
另外,还有一个吐槽一下,排针没有焊接,附赠的wifi下载器最好是焊接了排针在插到板子上。

楼主:
因为我的电脑已经有ch340驱动了,所以找一根type-c数据线接上板子以后,电脑提示正在安装驱动,等一会儿安装完了以后,可以看见电脑分配的串口号是串口13

楼主:
接上串口,按下tab按键,可以看到所有命令,打印了一页多!!!
看来预置了很多命令啊
看看常用的几个命令,
test_lcd  //测试显示屏,输入命令后屏幕会以不同的颜色进行刷屏。最后显示rtthread的图片
wifi w0 join ssid password //加入wifi名称为ssid,密码为password的wifi
wifi w0 join CPE_A3028E t2e2s3t4
fivedir_button //测试按键,按下按键之后会有串口提示

start_photo
show_photo_test  //两条命令先后输入显示屏循环显示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上串口,按下tab按键,可以看到所有命令,打印了一页多!!!
看来预置了很多命令啊
看看常用的几个命令 ...

剩下的命令迟些再继续更新,几乎所有的命令都在手册里面有写简单的介绍,
可以看看介绍,然后深入研究源码

网友A:
抢个沙发 坐等更新

楼主:
今天来写一写软件启动流程,
以下流程是根据个人经验看出来的,
libcpu\boot_handlers.S文件中的_rtthread_startup:
rt-thread\src\components.c中的rtthread_startup函数
rt-thread\src\components.c中rt_application_init函数创建了第一个线程
当使用调度的时候,这个函数里面的线程会正式进入到main函数里面去
rt-thread\src\components.c文件中的第198行就是跳转到main函数的位置了
applications\main.c,这个文件里面的main就是上面的main函数了

软件启动流程,标准的额rtt风格,没啥可说的

@gyh974 :我用的ubuntu搭建了一个本地服务器,然后用http_ota命令测试的
@gyh974 :可以,速度不错,60多K的速度,很赞,
@飞思啦 :你用过OTA下载了吗?效果怎么样?
软件编译什么的,没啥可说的,按照文档来就行了

楼主:
第一步想实现自动连接wifi,看了下,好像“rt-thread\components\drivers\wlan\wlan_cmd.c”里面的wifi_default函数能够实现,但是这个函数依赖于之前保存的wifi名称密码等,
于是我使用wifi cfg CPE_A3028E 12345678来设置wifi账号密码,然后使用wifi命令来尝试自动连接wifi,结果发现好像不行,
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保存设置的位置有点问题啊,appfs貌似不存在,所以这里可能需要修改一下
第一个坑!!!

楼主:
考虑到水友群里面有人烧屏了,恐怖,
为了保护我的屏幕,我不调试屏幕,业务不涉及到屏幕的时候,还是先把屏幕关闭的好啊,
文件位置,samples\lcd_test\samples\drv_lcd.c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来写一写软件启动流程,
以下流程是根据个人经验看出来的,
libcpu\boot_handlers.S文件中的_rtthread_ ...

哦,能否分享一下你的all.bin文件?我这边总是OTA连不上,只能无线烧录

楼主:
搞不懂这个“drivers\wlan\drv_wlan.c”文件里面的这个联网函数_wifi_advanced_connect里面的wlan_fast_connect的意义所在,
他比对wifi名称之后,发现名称一样,就用自己flash里面保存的密码去链接wifi
要是我wifi的密码改了的话,岂不是连不上了
重新链接也连不上
!!!!
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把ssid和密码一起比对一下,两个都比对一下在决定好一点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能否分享一下你的all.bin文件?我这边总是OTA连不上,只能无线烧录 ...

一般是可以ota的,不能的话,建议你检查你的http服务器是否搭建成功了

楼主:
从log上看,分区表是这样的,所以链接文件需要改一下,
修改一下app的大小
“link.lds”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是可以ota的,不能的话,建议你检查你的http服务器是否搭建成功了

谢谢,看来不是固件的问题,还得再查查

楼主:
在rt-thread\src\components.c文件中的初始化第一个线程中增加一个自动连接wifi的函数wifi_default();可以自动上电连接wifi

网友C:
感谢分享,送您1000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

楼主:
麻雀一号的官网的资料已经有更新了新的资料的日期是20200422

https://realthread.cowtransfer.com/s/16b3b3d94b1547

楼主:
使用http上传二进制文件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大小问题packages\webclient\src\webclient.c

目前是上传文件使用的strlen来判断长度,遇到0就结束了
如果你上传的数据中确实有0的话,这里需要改为不要使用strlen,可以重新写一个函数,增加一个传入长度的参数

网友D:
这个不错,准备买个板子,学习一下!

网友C:
感谢分享,论坛送您1000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以及论坛给您寄出一份礼品,以示鼓励~ 您继续加油,尽快把帖子更新、继续完善,上传方案文档哦~

楼主(2020-05-14):
今天收到了21lc寄出来的小礼品,实在是惭愧,帖子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准备重新开始更新帖子,

楼主:
显示屏显示中文和英文的函数
一般第一行使用lcd_disp_str_ch显示没问题
但是后面连续使用这个函数的话,就有出问题,出现很多啊啊啊啊啊的字符

但是使用lcd_disp_str_en_ch函数来显示,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bug

网友C:
感谢分享,如果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您可以电话联系板子厂家的客服,或者我们帮您询问一下厂家

小喇叭提醒您:

现在起到6月底,在21ic提交作品(记得把方案文档,作为附件上传),每个人都可以兑换3次礼物。

最晚7月5号以前提交作品哦

楼主:
关于无线下载器,这个东西比较奇怪
因为把麻雀一号内部的分区修改了,没有留够OTA需要的空间了,可能没办法OTA了,
所以需要一直使用无线烧录器
这个烧录器我摸索出来一些窍门
首先是烧录之前,一定要刷新一下网页,然后再点击打开文件
再点击开始上传并擦除固件。

我用的模式是无线烧录器接入电脑所在的路由器,确保在同一个局域网
不是直接链接无线烧录器的wif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