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PLAB X 支持SMAL21G18B吗?

楼主(2020-04-14):
我在调试是使用SAML21X plained(SAML21J18B)开发板可以调试程序,然后是使用SAML21G18B自己做板调试最小程序都不能运行。自己做的板子用atmel studio测试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你用atmel studio已经可以调试,那不就是可以了吗? 如果需要用MPLAB X的话,需要用到Harmony3,可以参考这个**来搭建环境: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4/5e84352ee9955.pdf 另外这里面也有很多Harmony3的参考文档: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a=index&id=172

网友B:
XC32还不支持,用ATMEL  studio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C32还不支持,用ATMEL  studio吧

Harmony3具体支持的设备列表,可以参考这里:
https://github.com/Microchip-MPL ... wiki/device_support

楼主(2020-06-29):
引用 网友A:
Harmony3具体支持的设备列表,可以参考这里:
https://github.com/Microchip-MPLAB-Harmony/Microchip-MP ...

原来用studio的,现在切换到MPLAB平台。上次原因是软件版本原因,5.30不支持。5.25和5.35均可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