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原包装芯片里有两个产地,正常吗?

楼主(2020-04-14):
经常遇到PIC16F1939-I/PT 1600片一个所谓的原包装, 里面多数是泰国封装的芯片,但混有少量中国封装的;代理商信誓旦旦地说这是原包装。正常吗?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有这种可能性,但非常少见。不放心的话,可以向Microchip查询芯片表面印刷的追踪码,7位数字加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可能性,但非常少见。不放心的话,可以向Microchip查询芯片表面印刷的追踪码,7位数字加字母。 ...

感谢大名鼎鼎的martin, 我试试!

网友B:
偶尔一次碰到有可能是正常的。 如果经常碰到,就不大正常,不符合生产的工序过程

网友C:
偶尔一次,比如客户要货急,厂家有2个工厂,库存都不够一个包装,紧急拼在一起封装出货,只有这个可能。
正常芯片,都会有一些库存,但是不多,都是按订单或者现有客户预测生产,预测的需要代理商垫资的。
芯片的正常生产流程,从订单到到客户手里,基本需要1-3个月的。
比如一个芯片厂,在台湾光刻,在成都有封装厂,中国客户的订单,芯片生产好了,先出口到香港,再进口到内地,光这个流程就需要1周多了。

网友C:
车规的芯片,订货周期经常6个月的。
一些电源进口芯片,订货周期2个月。
当然,厂家会保证,用于研发和试生产的,1-2盘以内的,保证1个月交货,批量后,对不起,按照订单和预测交货,就是要几个月。
好处也有,只要下单的,只要优质客户的预测,很少会缺货的。

网友D:
如果是最小的原包装应该不会出现两个产地的吧。除非是那种大箱内部再分小包装的就可能会存在产地不同的,因为在大代理那里的仓库可能会分包组合成下一级代理需要的数量

网友E:
一个包装有两个产地 或者两个批次的, 可以确定都货被拆开过,绝对不是原厂所为,有可能是二次抽真空。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多大侠给出看法。
现在奇怪的是,同一个抽真空的包装内的芯片,有两个产地, 但是所有芯片表面的追踪码以及包装上贴纸的追踪码全都一致。
这1600片全用完, 全部做成产品出货,好在没发现异常片。
下次再遇到就仔细查个究竟。

网友F:
MICROCHIP是我们的主营品牌  一个真空包一个批次产地,下次需要可以联系我!  15817260414/李

网友G:
拍照片上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