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主机板用232,怎么跟四张分机板通讯?

楼主(2020-04-14):
主机板已经固定232了,不能修改,四张分机板应该怎么跟主机通讯?232不能一对多,但是分机用485的话,主机接收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买个232转485的转换器

网友B:
利用设备地址区分从机,从机只能被动发,不能主动发。

网友C:
分机板可以随便折腾,把232引进来后。

网友D:
主机轮询,时分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机板可以随便折腾,把232引进来后。

主机跟分机怎么接呢?232接四个会有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机轮询,时分复用

主机跟分机怎么接呢?232接四个会有影响吧?

网友E:
转422再说。

网友F:
1号的TX接2 号的RX,2号TX接3号的RX。。。。。。。。和主机做个环路,
主机发送带号的命令,从机收到,不是自己的 转发下去,有回复就在上面添加 发出去

网友F:
另一个方案就是,总线方式,主机叫号

网友G:
分机用485,加上MODBUS协议,主机接收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机跟分机怎么接呢?232接四个会有影响吧?

我之前分时复用,带了8个从机。未发现问题

网友H:
外接个can模块,用CAN传输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号的TX接2 号的RX,2号TX接3号的RX。。。。。。。。和主机做个环路,
主机发送带号的命令,从机收到,不是 ...

这样有点麻烦了,我的想法是,4个分机也用232,主机的TX和4个分机的RX接在一起,主机的RX和4个分机的TX接在一起,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分时复用,带了8个从机。未发现问题

我的想法是,4个分机也用232,主机的TX和4个分机的RX接在一起,主机的RX和4个分机的TX接在一起,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4个分机也用232,主机的TX和4个分机的RX接在一起,主机的RX和4个分机的TX接在一起,这样不知 ...

有问题

楼主:
在这想法上,改进哪里可以实现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这想法上,改进哪里可以实现吗?

试试这个

楼主:
你这个二极管是不是画反了?这样分机的TX怎么发送给主机的RX?

网友I:
楼上的二极管方法可以,232 TX本来就是低有效,需要注意的是从机不能同时发送数据
可以用一个普通io做总线仲裁防止同时发送数据导致主机接收的数据错误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二极管是不是画反了?这样分机的TX怎么发送给主机的RX?

对232电平来说应该是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