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能不能用于直流电源滤波?

楼主(2020-04-14):
RT! 图中的设计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两个gnd短接电感了

@oyhprince :这个看你处理emi的频段在哪,预留焊盘是可以的。emi不过可以加上。如果不需要元器件就能过,可以用0欧短接。
搞错了 ,多谢指正。 请问 L3 、L4、L5 选多大H的啊?

楼主:
电路图有些许问题,在此修正

楼主:
有热心的朋友说在L3 和L4 之间加一个 104 的独石电容 C17 做 差模电容

@oyhprince :C5的前端,我认同king5555的保险丝前移到c5前面。
@叶春勇 :C5前端还是后端
既然有这么好的保护,c5处并联tv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热心的朋友说在L3 和L4 之间加一个 104 的独石电容 C17 做 差模电容

20M的,L4用不了这么大,1mH处理的频段是低频的。L3这么大的,对20Mhz频段作用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的,L4用不了这么大,1mH处理的频段是低频的。L3这么大的,对20Mhz频段作用有限 ...

L3 用20mH的   L4 10μH?

104电容也有点大,预留1nf的焊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L3 用20mH的   L4 10μH?

共模电感100uh以下。L4 用100uh撑死。电感越大,分布电容越大,然后对你的20M就没用了。
预留好焊盘,方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100uh以下。L4 用100uh撑死。电感越大,分布电容越大,然后对你的20M就没用了。
预留好焊盘,方 ...

电感越大,不是电抗越高吗? 电抗越高 的话,不阻挡的高频范围更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越大,不是电抗越高吗? 电抗越高 的话,不阻挡的高频范围更大吗?

你的基础很好,理论上的确是这样。
实际上电感是由线圈组成,电感越大,圈数越多,圈与圈之间分布电容更多。
实际的电感在低频段阻抗上升,过了某个频段阻抗不变,然后开始下降,变成电容了。
还有你那个电解电容c5,按照hifi发烧友的实测,50khz电容就没了。过了这个频段,就变成电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基础很好,理论上的确是这样。
实际上电感是由线圈组成,电感越大,圈数越多,圈与圈之间分布电容更 ...

是有这么回事,材料学的兄弟曾经就教育过我。
目前的电感和电容 ,因为材质和制作工艺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容抗临界角速度。
C5 我会使用钽电容,C6 我会用贴片陶瓷电容或者瓷介电容,C6会滤掉高频的,这样C5就不会受到影响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这么回事,材料学的兄弟曾经就教育过我。
目前的电感和电容 ,因为材质和制作工艺的问题,都存在一个 ...

低值电容焊盘不要省略,留焊盘,给自己一个调试空间。占不了多大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值电容焊盘不要省略,留焊盘,给自己一个调试空间。占不了多大面积。 ...

多谢指点

网友A:
你怎么一口咬定20Mhz,有什么依据的。

如果是猜测20MHz的干扰,y电容接大地起主要作用。这就要求现场一定要接大地(earth)。 如果是低频段,还要考虑检查板子布局,地线 (gnd),电源线布线
没有咬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一口咬定20Mhz,有什么依据的。

多谢指点

网友B(2020-09-14):
请问,共模电感后面需要加差模电感吗?  如果低频靠电感,后面差模是否可以换成磁珠来滤除高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