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H桥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04-14):
请问各位大侠,这样的H桥电路为什么上电会烧管子

网友A:
几个要点.
1. 保证对角交叉导通.
2. 处理好上电开机时的控制逻辑,不要误动作.
3. 把那些罗里八苏东东去掉,先调试基本动作,成动后再慢慢加那些罗里八苏东东

网友:
不应该问这种问题 , 没有死区啊 !!!!

网友B:
不考虑上电时,是否有同时导通的问题。
不考虑,你这个驱动,G极是不是方波。
起码VGS都24V了,普通MOS要求20V以内。
如果啥都不考虑,怎么可以设计电路。

网友C:
烧就说明工作正常,不烧就不正常。很简单的问题,当Vg是12V的时候,两个管是什么工作状态就明白了

网友D:
电路设计不当,暂态必须考虑,仔细嚼老t给的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要点.
1. 保证对角交叉导通.
2. 处理好上电开机时的控制逻辑,不要误动作.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就说明工作正常,不烧就不正常。很简单的问题,当Vg是12V的时候,两个管是什么工作状态就明白了 ...

电源12V的时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上电时,是否有同时导通的问题。
不考虑,你这个驱动,G极是不是方波。
起码VGS都24V了,普通MOS要求 ...

电路小白,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源12V的时候是正常的

请问一下这个要怎么改

网友E:
找了一个全桥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zhiqiangis :谢谢
电阻电容值根据实际情况,可能需要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