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电源无输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14):
本人小白一个,焊了一个USB插座板,第一次通电没问题有输出,但是断电后再次通电就无输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先好好检查焊接吧,你未提供足够详细的信息,无法再做分析了。

网友B:
要有照片,还有就是看是不是虚焊了

楼主:
补上电路图,测了C7/C8/C9有320V电压,检查了没虚焊,就是输出电压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