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热插拔问题

楼主(2020-04-15):
设计了一个继电器的驱动电路,采用P-MOS管(因为客户要求绝对断电),但是继电器热插拔的时候会触发短路报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流检测采用运放放大,单片机接收,并用AD中断触发,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本人怀疑是继电器拔掉的时候反向电动势无处释放导致,但是P-MOS管也有反向寄生二极管  应该可以释放啊,所以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突波。侦测端口內部要有对Vcc和GND的鉗位二极管。

这个RC滤波在LM358输入端我已经加入了,是1K电阻和10nF电容组成,但是没什么效果  不敢加的太大,怕超过10usMOS管短路检测的时候烧断MOS管,VCC和GND的钳位二极管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突波。侦测端口內部要有对Vcc和GND的鉗位二极管。

这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插时产生火花(小了看不到,但频谱仪可见)形成突波,在此火花小可不需要钳位,但你的设计必須在侦测过流 ...

1,如果采用钳位二极管的话,突变电流还是可以达到VDD的电压啊,这样还是会触发短路报警的吧?
2、如果采用限流驱动,一是限流电阻功率势必会很大,例如我需要持续2A的电流,电阻功率就得需要48W(24V电源电压);二是限流电阻和负载内阻势必形成分压,就满足不了负载继电器的24V额定电压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插时产生火花(小了看不到,但频谱仪可见)形成突波,在此火花小可不需要钳位,但你的设计必須在侦测过流 ...

还有就是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拔掉的瞬间会触发短路报警,而上电的瞬间就没有

网友B:
用示波器监测下检测电阻和续流二极管处在继电器关断瞬间的电压,看看是不是会有电压尖峰,理论上这个尖峰是负值
1、如果是负值,在检测电路上加个二极管
2、看看能不能降低点mos的关断速率,太快的关断速率,导致继电器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压太快太大,续流二极管没钳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