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模式的IV转换电路,可不可以直接加电容隔直?

楼主:
如图所示,一般的IV转换电路都是光电管连接运放,为了隔直,可不可以直接在光电管和运放之间加电容?
多谢!

网友A(2020-04-15):
这就看你对光的强度感兴趣,还是对光的变化感兴趣。
一个是直流的,一个是交流。

网友B:
不能简单加电容隔离,因为光电管需要一定的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看你对光的强度感兴趣,还是对光的变化感兴趣。
一个是直流的,一个是交流。 ...

信号源是交流的,所以我需要隔直。就是担心这样做有没有隐患

网友C(点评):
问题不大,反馈电容要调正,最好串个小电阻,前提时解决光电管的直流偏置,按你的题意传输的是变化的光生电流,应是相干调制波。或是特征频率,用相干检波或带通滤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先拜谢老师!经常看到老师在论坛帮人答疑解惑。 两个疑问1,电容要调正这个是什么意思? 2,“前提是解决光电管的直流偏置”,正常情况下光电管不是可以不用偏置工作的吗?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相位校正,防自激,不可以在没有直流偏置下工作,或者在光电管并联一个小电阻,再隔直进入IV输入脚。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1K电阻差不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1,相位调整那个肯定 要有的,就是运放的反馈电阻并联 2,光电管可以加电压偏置,或者并联电阻。其本质是构成直流工作回路对吧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加反偏电压,提升响应速 度。很重要。对低速 近到直流的零偏压设计,是为了测量光强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简单加电容隔离,因为光电管需要一定的偏置。

光电管本身不是可以加偏置也可以不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电管本身不是可以加偏置也可以不加吗

这里是利用光电管的近似电流源特性,偏置是需要的。相关范例很多,你可以找一个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电管本身不是可以加偏置也可以不加吗

你发了几个关于iv转换的帖子,我看了受益匪浅,多聊点经验,我们帮板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利用光电管的近似电流源特性,偏置是需要的。相关范例很多,你可以找一个参考。
...

谢谢老师,如图所示,也就是说光电管接的电阻不能省略,是这个意思吗?但是我把R16去掉,好像也能用,而且输出信号好像还更稳定一点。
------
补个图

网友B(点评):
这里没有看到“R16”。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光电管上面那个,R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了几个关于iv转换的帖子,我看了受益匪浅,多聊点经验,我们帮板凳学习。 ...

是的,最近和IV电路杠上了。之前了解不多,在论坛里学习 一下。
同时,我会尽量把我的心得也 发上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源是交流的,所以我需要隔直。就是担心这样做有没有隐患

如题

楼主:
感谢
如果这个并联电阻不加,理论上分析会 有什么后果?我刚才拿我的板子短时间测了一下,并联电阻不加好像数据也比较稳定。

网友C(点评):
信号形变,电流跟外部电压有关糸。非线性加强。

网友C(点评):
可对光电管的电何堆积有个放电回路。

网友C(点评):
指的是直流光生电流。

楼主:
请教,二极管等效模型自带寄生电阻,并联的电阻是否可以不要?
(我要采集一个很小的调制光信号,如果并联电阻,噪声会增大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二极管等效模型自带寄生电阻,并联的电阻是否可以不要?
(我要采集一个很小的调制光信号,如果并联 ...

交流可以吧,